[焊接] 博世电池原厂电路板的焊点怎么拆

楼主(2025-02-03):
春节假期天气不好,我在家里折腾工具电池。
电池换好了,但是自己的便携点焊机不给力。博世原厂的镍片拆下来焊不上去,点上去只有个印子。
那只能用买的镍片来接,但是问题是电路版上的连接线和原厂焊片的焊点拆不下来。
看上去不是用焊锡固定的,接点上感觉能融金属也不多。这个一般各位前辈是怎么处理的?堆锡法么?
碓锡法试过不行,还是我的锡的熔点不够?

网友:
用硅胶软线过度一下应该行

网友:
硅胶线过渡,或者是把你的镍片点焊在他这个原装镍片上边。另外这种灌胶的会不会有锁,断电锁板?他原装这个铜线像超声波焊接的

网友A:
这是超声波焊接,高端的镍片上有防锈涂层,很难锡焊,砂纸打磨一下就行,
然后你这铜缆是超声波焊接的,而且明显的发黑氧化了,那肯定焊接不上,,
建议的处理方法,
1、铜线发黑你不管,留一段原装镍片,打磨干净,直接锡焊在你现在镍片上。
2、铜缆用盐酸浸一下,马上就会干净了,用水、酒精清理干净后焊接。不过盐酸属于小众产品,不知道醋、洁厕剂能不能顶用,我没试过。小学物理告诉我,加长浸润时间应该也是有效的。
3、直接换一个连接线,找个能抗50A的线,直接减掉铜缆,锡焊就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别长时间加热,避免接口弹力变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是超声波焊接,高端的镍片上有防锈涂层,很难锡焊,砂纸打磨一下就行,
然后你这铜缆是超声波焊接的,而 ...

措施3,注意别用单股硬线,电池是有振动的,众所周知,锡焊硬线容易脱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超声波焊接,高端的镍片上有防锈涂层,很难锡焊,砂纸打磨一下就行,
然后你这铜缆是超声波焊接的,而 ...

谢谢,研究过,铜线上的黑色好像是胶,试过能挂掉。
我准备尝试下重新买个点焊机焊接原厂的镍片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措施3,注意别用单股硬线,电池是有振动的,众所周知,锡焊硬线容易脱焊。 ...

的确是,拆解牧田的电池都有电池和外壳之间贴减震海绵以作保护的。
但是也看使用场景,角磨机电扳手的确震动大,热胶枪和其他普通照明,风扇之类的没震动,

网友:
这个不像是超声波,可以试下堆锡,400度

网友B:
不像是超声波,应该是类似于热熔焊接,柔性铜排那种做法。焊锡需要刀片刮一刮镍片表面才能稳妥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像是超声波,应该是类似于热熔焊接,柔性铜排那种做法。焊锡需要刀片刮一刮镍片表面才能稳妥上锡。 ...

我只是要把它解了焊到新的镍片上。

网友C:
便携点焊机不行的 换薄一点的镍片还有点可能,最简单的办法是用焊锡,焊面要刮一下,烙铁功率要稍微大一些最好50w以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便携点焊机不行的 换薄一点的镍片还有点可能,最简单的办法是用焊锡,焊面要刮一下,烙铁功率要稍微大一些 ...

我也是为了干这个活,今天买的TPK的150w焊台。100w都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为了干这个活,今天买的TPK的150w焊台。100w都不好使!

你也是解原来的焊头?
还是焊接电池和原厂的镍片?

网友:
原厂的是镀镍铜片,自己点焊很困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为了干这个活,今天买的TPK的150w焊台。100w都不好使!

温度不是唯一问题,如果焊锡熔化程度没问题,那就是材料本身不能够上锡,要么是材料表面需要处理,用锉刀或刀片处理表面,如果还不行就买这种不锈钢助焊剂,如果还是不上锡那就只能考虑在线路板上找其他相通的可焊接的地方焊接。

网友:
这种焊接我还没见到个人能这样直接大铜和大铜怼一块的

网友:
大刀+堆锡,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是解原来的焊头?
还是焊接电池和原厂的镍片?

焊接电三轮的铜鼻子,液压压线钳压上,三轮车经常大电流过电热胀冷缩的,压上也松,把线鼻子和电线上锡,厚紫铜板上锡,小烙铁想都别想,紫铜导热太快了。
再就是焊钢壳电池,几十瓦的电烙铁,咱也不是说焊不上,够费劲的!(锂电怕过热,上锡时间长了不行,上锡时候最佳办法,用湿毛巾包着降温,这样好些,但是更考验烙铁了,回温要迅速),所以高频锡焊我觉的比较合适。点焊机懒得捣鼓了(材料都找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是解原来的焊头?
还是焊接电池和原厂的镍片?

再就是解原来焊点,你可以试试这个办法,用小电磨机,上小头合金旋转锉,把焊点那一个点磨穿,但是得控制不能磨透钢壳。这样就保留了原来镍带,然后新电池上锡,镍带磨穿的那个点上锡,锡焊。上锡时候点一滴助焊剂,鹿仙子那个液体助焊剂就行,几块钱50ml,已经用过了,1.2mm的紫铜板,330°2秒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不是唯一问题,如果焊锡熔化程度没问题,那就是材料本身不能够上锡,要么是材料表面需要处理,用锉刀 ...

线路板上锡好办。这个是很厚的电池钢壳,紫铜板,镍带,这种焊接要么很大功率的点焊机,要么就得温度高些的焊锡了!前天焊台到了,用鹿仙子助焊剂点一滴,1.2mm紫铜线鼻子上锡都咔咔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