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两个湿温度计,顺带问下粗铜线不上锡怎么破?

楼主(2025-02-04):
原来防潮箱里美放的一个,以为坏了,重买了一个,拆开看了一下,设计线路和用料,区别挺大的

顺带问一下,粗铜线不上锡怎么办?6平方铜线,打磨了,松香,洁厕灵,松香石蜡混合的助焊油,三种都不行,90瓦焊台不行,换了300瓦外热电烙铁也不行,头都大了……

网友:
确定是铜线?

网友:
买点硫酸铜

网友:
不应该呀,有条件把锡烧熔了后把铜钱放锈锡将试试。

网友:
我也不会上锡  哈哈

网友:
300瓦外热不行就换铜丝

网友:
确实很奇怪,铜线不应该不上锡

网友:
硫酸锌溶液终极助焊,有腐蚀性,这个要是不行,上网买BGA助焊剂

网友:
那是不上锡的假铜线。

网友:
找细铜线先上,再搭上去看看效果

网友:
上焊膏试试

网友:
应该是假铜线了

网友:
放煤气灶上烧,热了就行了。。。

或者换个木头板,烙铁放上去烤一分钟,再加焊锡

网友:
温湿度计差不多,都是软封装芯片。LED数显温度表头好点,硬封装引脚芯片。铜丝焊接不上,刮掉氧化膜涂助焊剂,其它地方涂石蜡,放燃气灶预热减少高温氧化。

网友:
去马家店买点不锈钢助焊剂

网友:
铝线镀铜的或合金钱,你就不会换一根?

网友:
我猜是假铜...

二○二五年二月四日

网友:
是不是镀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