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个热水器的排污口怎么没有排污盖板?

楼主(2025-02-04):
只有一个圆圈,圆圈里面写着 “排污口” 3个字,

但是似乎没有排污口盖板,
为何会这样?

一般电热水器都有排污盖板,把盖板拆掉,就能拆镁棒?
为何这个热水器没盖板?
是否把这个圆圈对应的塑料敲掉,才能拆镁棒?

网友:
把这个下盖拆了,他们说在里面。。

我没找到拆截图,不过他们长修这种东西,怎么晚也不会没事打趣我。

网友A:
拆掉那个你看到排污口的装饰盖, 镁棒就是普通的,大六角帽。。

以上信息鸣谢,无忧赵工深夜指导。人家发图了,属个名!!顺便凑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那个你看到排污口的装饰盖, 镁棒就是普通的,大六角帽。。

没看到装饰盖,只是一个圆圈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那个你看到排污口的装饰盖, 镁棒就是普通的,大六角帽。。

你这个图,也是 美的F40 21WA1 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看到装饰盖,只是一个圆圈标注

我说的装饰盖有点大。全拆。。

你没发现你那个水嘴是平齐的吗,

而我给你的图是凸出来的的,这个盖子整体都要拿掉。。

你注意我右侧这个管子,有怎么长的防电墙,这东西是藏在大装饰盖里面的。

拧掉软管,你排污口印字图左上不是有螺丝钉孔吗?  用螺丝刀杵进去拧掉螺丝,拿掉这个大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装饰盖有点大。全拆。。

冷水管、热水管都要拆掉,才能换镁棒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冷水管、热水管都要拆掉,才能换镁棒么

你这种直角弯头,不拆掉水管的话,这个塑料大盖没空间退下来不是。如果是直管倒是可以退下来,但是也碍事。

这个镁棒一拆桶里水都要下来,可壮观了。。  偶记得先把热水用掉啊让里面都是冷水,别带着热水搞,我见过有人里面热水就开整的,烫的胳膊都是红的。

拆镁棒一般都伴随着放水,而且水量很大。不过即使这样,桶内的水垢也是出来不了多少的。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B:
这种设计也太奇葩,镁棒是需要经常拆换的,外露设计最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图,也是 美的F40 21WA1 么?

那个圆盖板如果不是活动的而是机壳上纹样,那么建议你先放净水~就是关闭进水阀,再拧下进水管,然后放开出水阀(让花洒进气),此时进水管就放出热水器里面的水了,然后打开加热器组件,就能看到里面的镁棒了,如果在那个圆盖板处即可放心去拆,如果镁棒装在加热器组件上,就没必要挖那个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设计也太奇葩,镁棒是需要经常拆换的,外露设计最方便。

你多久换一次镁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直角弯头,不拆掉水管的话,这个塑料大盖没空间退下来不是。如果是直管倒是可以退下来,但是也碍事 ...

不拆阀门,大盖应该退不下来的

阀门拆来拆去,万一水密性差了,桶就报废了啊

最好是少拆东西,特别螺纹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直角弯头,不拆掉水管的话,这个塑料大盖没空间退下来不是。如果是直管倒是可以退下来,但是也碍事 ...

是不是可以先用泄压阀把水放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多久换一次镁棒

我的三年拆开看一下还能用,又装上了

网友:
想有就有,想没有就没有...

二○二五年二月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三年拆开看一下还能用,又装上了

你是第一次拆镁棒么

网友D:
根据型号在网上或短视频平台上搜搜吧,我在热水器清洗的短视频里曾经看到过镁棒和加热管做到一起的,在侧面拆下加热管可看到镁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型号在网上或短视频平台上搜搜吧,我在热水器清洗的短视频里曾经看到过镁棒和加热管做到一起的,在侧面 ...

侧面拆下加热管可看到镁棒,这种设计是不是都需要把热水器拆下来放到地上才能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侧面拆下加热管可看到镁棒,这种设计是不是都需要把热水器拆下来放到地上才能操作? ...

24年初也想自己清洗热水器就上网查看拆洗方法时看到的这种结构的,确实是落地后弄的,其实我的海尔热水器是有排污口的但最终也没有自己动手清洗,因为发现侧面有渗漏出来油样液体加之用了快20年了就换了个新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多久换一次镁棒

我们这里是重高碱区,基本上是两年一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