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把溴氧/高温消毒柜改为纯溴氧

楼主(2025-02-04):
原消毒柜上层为溴氧、下层为电热高温,可以分别与一起同时定时控制,由于家里洗碗机己兼热水高温消毒,所以消毒柜只时当临时周转作用,无需高温,只用溴氧驱虫即可,另也减少电热耗能,还对塑料歺具不受影响。于是改之。见下图

楼主:
另处还对上下两层开窗打通,让溴氧相互流动,就算有一路临时损坏,也不应响上下两层使用。

网友:
溴氧又叫臭氧,对人体会造成一定的伤害,比如会造成患者出现视觉神经的中毒,导致人的视力系统下降,记忆功能也会因为臭氧侵犯身体,导致衰竭,严重的患者,身体的维生素e也会遭受到很大的破坏,失去了维生素的保护,人的皮肤就开始逐渐的衰老,甚至可能还会引起淋巴细胞瘤的问题。

网友:
原来是臭氧啊~

网友:
家用餐具清洗干净干燥就可以,真的没必要消毒

网友A:
臭氧没有高温消毒的效果好

网友:
臭氧对人体有刺激性

网友:
溴氧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臭氧没有高温消毒的效果好

装的都是洗碗高温热水清洗消毒的碗,都可以直接发使用了的,多余的暂放消毒柜,每天开一次机。如果不开机,会有些小蟑螂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