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ATX电源加负载保护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5-02-04):
cm6800ux为主控芯片的ATX电源故障,有那位高手能知道是什么问题?这个电源空载,各路输出没有什么问题,但给12伏加上负载以后,那怕就是风扇,它的输出就拉低到11.6伏左右,不一会儿就保护了,反复这样,如果是接一个12伏的摩托车大灯,它的输出就拉低到8伏左右,马上就保护,反复重复。取掉负载测电压12.4伏。别的各路电压均正常。是什么问题?431还是光藕?还是cm6800UX有问题?亦或是肖特基二极管有问题?强调一下,摩托车12伏灯泡25瓦。不算大功率电器

楼主:
我日,终于有了新发现,我用12伏电直接加在12伏输出的地方,12伏去光藕反馈回路中的AZ431的2.5伏脚只有0.9伏。而5伏和3.3伏的431反馈脚的2.5伏脚 却是正常的2.5伏。说明12伏取样电路存在异常。不知是取样电阻出问题了,还是光藕有问题,431更换了问题依旧。空了把取样电阻取下来量一下。

楼主:
昨天下班回去把那3个取样电阻取下来量了一下,3992的电阻和4991的电阻均正常,那个2203的电阻损坏呈无穷大了。其中4991和2203并连接地。按理来说,应该是4991坏才对,电阻小的流过的电流大啊!有那位大神给解释一下?

网友(2025-05-08):
430取样电阻没有多大点电流,电阻坏了是品控的原因吧。

网友:
我是直接直接扔,换新的。

网友A:
我之前一个电源,搞得电脑金属机箱都有点麻手,鼓捣半天确定是电源问题,直接扔。差点没把电脑送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一个电源,搞得电脑金属机箱都有点麻手,鼓捣半天确定是电源问题,直接扔。差点没把电脑送走。 ...

麻手是家里没地线吧,电源里的Y电容来的感应电,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