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通用控制板代格兰仕微波炉原板

楼主(2025-02-04):
原控制板坏,改通用板。转盘30V电机卡滞,改接线用220V电机代换。

楼主:
光波是个鸡胁,无用之功能,可以不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波是个鸡胁,无用之功能,可以不接。

我买的格兰仕 就是双用。
确实光波毛用没有。

无转盘+不锈钢内胆倒是贵了不少。

网友:
拆出变压器,做点焊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波是个鸡胁,无用之功能,可以不接。

现在的微波炉都带这个功能,用了这么多年,也没使用过光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微波炉都带这个功能,用了这么多年,也没使用过光波

容易发生危险,食品烤不到,上面油柒和油腻起了明火,曾经历过。

网友:
没想到还有这玩意,感谢分享
倒是想过把变频的微波炉改成变压器的,遇到两台变频的故障不大,都修好了,还没机会实践变频微波炉一般功率都900瓦以上,磁控管贵,还容易坏(相对普通微波炉),其实大部分磁控管是通用的,就是安装固定部位有小区别,可以动手改造一下。
顺便问下,有没有哪位坛友测试过,普通磁控管能否用于变频微波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波是个鸡胁,无用之功能,可以不接。

光波就一个卤素发热管照,要隔得近才有点效果。

网友:
这个功能基本上没有使用过,好像也用不上。

网友:
我花20元买一个完全正常使用的格兰仕微波炉,比你这个不知新多少。以前也曾修过这种老款的,现在真不想修。除了亲戚朋友的没办法。

网友:
买不来原装拆机板吗,这样改不好看啊

网友:
可以试一下是不是电机的问题,我以前修过一个加热正常转盘不转的,几块钱在多多上买了个同型号的电机换上就好了。

网友:
和电磁炉一样,通用板改装不如买拆机板方便。

网友:
我家也用一个格兰仕,买了26年,还能正常使用,过一段时间换一下云母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