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和小米外观很像的公牛插排

楼主(2025-02-04):
公牛的一款插排,和小米的一款非常像,各位老大帮我看一下灯线那里是不是烧了

网友:
感觉还不错呀

网友:
功率不少,铜片都烧黑了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指示灯的二极管烧了吧

网友:
黄铜材质,有一个地方打火烧黑了

网友:
应该是二极管烧了,电阻估计也挂了

网友A:
是公牛抄袭小米?或是小米抄袭公牛?

网友:
高架桥结构有事故隐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公牛抄袭小米?或是小米抄袭公牛?

绝对小米抄公牛

网友B:
这公牛没用奇葩螺丝?

网友:
做工用料确实不错,插孔烧黑了。

网友:
看起来还算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公牛没用奇葩螺丝?

那不可能,防拆螺丝是国标要求的。

网友:
公牛的插排还是不错的。

网友:
小米先上市的,公牛做工不如小米代工

网友:
指示灯电阻把黄腊管都烤焦了,把指示灯的电阻增大一倍可以解决

网友:
很难说谁抄谁了。。。。

网友:
灯那边功率应该不大,怎么感觉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