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热水器防电墙是什么?为何非要把排污口隐藏起来呢?

楼主(2025-02-04):
换镁棒太麻烦了,还需要把阀门拆下

为何把排污口隐藏起来?这样的电热水器多么?

把排污口隐藏起来的设计是不是弱爆了

网友:
镁棒就隐藏在排污口里面,如果没有镁棒,发热管会堆集水垢影响传热。有了镁棒,排污口接口处会加速腐蚀,最终导致整个热水器寿终正寝。

网友:
这个防电墙就是里面水弯弯曲曲的绕,增长水流的距离,距离越长电阻越大,然后防止漏电电到人。

网友A:
湖南内部自来水用近10年没看见水垢,
镁棒也差不多没了,没更换,有点滴水,扔了,搪瓷内胆的布克牌子
更换了个老美的用着,这东西估计9年寿命,
北方和井水水垢严重,南方自来水不严重

网友:
防电墙就是防电的...

二○二五年二月四日

网友:
热水器防电墙基本上就是出水口用一截塑料管来降低导电,美的热水器防电墙这里那个氖泡指示灯,一头接机壳,一头接进水口那里,有几十伏电压差会亮,还是要地线接地良好,我19块钱包邮买了根热镀锌1.5米的接地钢筋,打在地势低点的位置(下面湿度大点)

网友:
大部分的地表水都不会有水垢,排污对大多数南方市政供水应该都用处不大。

网友:
一般情况下,热水器用几年就该换新了,很少有人去换镁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湖南内部自来水用近10年没看见水垢,
镁棒也差不多没了,没更换,有点滴水,扔了,搪瓷内胆的布克牌子
更换 ...

换镁棒,是不是可以用20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湖南内部自来水用近10年没看见水垢,
镁棒也差不多没了,没更换,有点滴水,扔了,搪瓷内胆的布克牌子
更换 ...

镁棒都腐蚀没了,换镁棒前查看热水器内部了吗?底部沉淀的水垢应该不会少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镁棒都腐蚀没了,换镁棒前查看热水器内部了吗?底部沉淀的水垢应该不会少吧? ...

没水垢,只有几两泥浆,还放水用了十多天,原来可能有一两斤泥浆,没看见什么水垢。

网友:
很多热水器的排污口小盖子都可以单独卸下。。不需要拆连接水管和整个装饰盖子。。
防电墙就是进出水口突出的那一小段。。里面是螺旋状的水道。。减少水流增加流径来起到增大水电阻防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水垢,只有几两泥浆,还放水用了十多天,原来可能有一两斤泥浆,没看见什么水垢。 ...

你家水里泥浆这么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镁棒都腐蚀没了,换镁棒前查看热水器内部了吗?底部沉淀的水垢应该不会少吧? ...

怎么查看热水器内部

用发动机摄像头么

网友C:
防止你们看到所谓防电墙就是一个小塑料接头刻意用外壳罩起来,排污口那塑料可以切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家水里泥浆这么多么

本地自来水公司在山区河里面取水的,并且管道经常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止你们看到所谓防电墙就是一个小塑料接头刻意用外壳罩起来,排污口那塑料可以切掉 ...

是为了让用户觉得防电墙是很高级的东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止你们看到所谓防电墙就是一个小塑料接头刻意用外壳罩起来,排污口那塑料可以切掉 ...

图1箭头指向指示灯是干啥用的?

这个不是电源指示灯

网友:
就是为了美观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1箭头指向指示灯是干啥用的?

这个不是电源指示灯

人工产生一个回路,用于指示外壳带电。不顾这东西对PPR的进水没啥用,  因为这个指示灯的无形三地是金属的上水管。。

它的作用是第三保险,第一保险是筒壁插头接地,第二保险是防电墙迷宫水路。   插头接地如果正常漏电应当跳闸,当接地不正常无法跳闸,此时水带电防电墙利用水阻保护人体不触电。  但是水桶外壳依然带电有触电风险,这个指示灯通过进水管做为灯的无形地线,与水桶外壳产生回路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