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朋友们有懂胶水的吗,鞋开胶了用什么胶粘好

楼主(2025-02-04):
鞋开胶了用什么胶粘最好,502不怎么好用。

网友:
用烙铁焊住

网友:
这个好用还不贵,上次拖鞋开胶了用这个贼好用

网友:
万能胶就行 把断面清理干净 粗砂纸打出毛面 两面涂胶 晾至胶水表面不沾手 再进行粘合,粘合前用电吹风加热一下效果更好。

网友:
台州湾鞋胶,我一直用,跟502差不多,快干,硬的,粘的挺牢固。

网友:
修鞋用氯丁胶

网友:
开局一句话,全部都靠猜...

二○二五年二月四日

网友:
看贴什么材料的,油性原胶对EVA,PU,橡胶都不错。皮建议用南光树脂。

网友:
TB大把补鞋胶

网友:
氯丁胶、502、还有淘宝形形色色的粘鞋胶都试过,坚持不了几天。应该是在鞋厂其工艺都用了硫化工序,你个人是解决不了的,建议找修鞋铺修理,他们是有硫化设备的。

网友:
网上多的是补鞋专用胶,属于软胶

网友:
胶水粘不住,用钉子吧

网友:
补轮胎的,粘球拍的胶都可以啊

网友:
补鞋专用胶

网友:
我用的乐泰406,粘鞋子不错,就是价格贵,20克要66元

网友:
南光树脂胶

网友(2025-06-12):
什么鬼各种推荐502之类瞬干硬胶的。。。。要用软胶啊。。。。南光树脂胶可以。另外去PDD买那种针头的补鞋胶,问清楚是软胶的几块钱一支。关键是按照步骤操作,补足球鞋那么大强度的都没事

网友:
在这问,答案妥善率低于30%你信不信?不如去B站,搜一下胶水评测,补鞋胶评测等等
比如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W4y1f7xE/?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61885314c9f962a4fd412ef17742af54

我个人家里的胶水种类比较多,大概十来种

以下四种胶水是我常用的,放在抽屉里,随用随拿给孩子修玩具粘塑料,粘拖鞋、运动鞋等等,都可以胜任

我专门买过粘鞋胶,失败,用上面最右侧那个就可以粘鞋,效果最好,左边三种也可以粘鞋,但效果略差一点。
也买过粘衣服布料胶,想夹克内兜安装一个魔术贴,防止弯腰时手机掉落等,失败了,上面四种胶水能粘,但是效果一般,几个月后魔术贴容易掉落

我还有几种胶水,比如AB铸工胶,补胎胶,壁纸胶,壁布糯米胶、马桶玻璃胶、石英石(厨房案板、窗台)修补剂、瓷砖空鼓填缝剂……不常用,放在工具箱里,就不展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