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家里的摄像头内存卡又坏了

楼主(2025-02-04):
用一段时间就坏,内存卡质量不太行,大家都用什么内存卡?分享一下好些的吧

网友A:
闪迪内存卡,质量还可以。有时也要看机器本身:记得我以前买 Htc手机,内存卡就频繁的坏。
   话说你家什么摄像头?什么档次的?

网友B:
郎科128G 30多质保十年,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种疑问。

网友C:
有usb接口的摄像头吗。。接硬盘。。。好像有1工业级的tf
卡啊

网友D:
现在内存卡所用的颗粒有两类,一类是MLC,一类是TLC,TLC的寿命只能擦写1000次,摄像头的内存卡是写满了就要擦掉前边的,所以,TLC的内存卡用在摄像头上寿命不会太长,如果想寿命长些就应该选择MLC的内存卡,可以擦写8000次。有人总结了一些用MLC的内存卡,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闪迪有终身包换的,价格也不太贵1G 1块钱那种

网友:
都一样,也不贵,坏了就换吧

网友:
买质保期长的

网友:
给我的感觉坏的原因和机械硬盘坏道差不多,都是非法关机造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usb接口的摄像头吗。。接硬盘。。。好像有1工业级的tf
卡啊

没有usb,只能内存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郎科128G 30多质保十年,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种疑问。

我去看看,都质保这么久?

网友:
好像闪迪的还不错,东芝的曾经用过一直没有坏

网友:
用过三星的  放在 安卓手机里  很多年了  一直没有坏/

网友:
米家摄像头的卡差不多一个时间坏掉,不知道是不是刻意的,都是有画面改变才录制

网友:
坏了就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看看,都质保这么久?

质保再高有什么用,关键时候数据没了,就完了

网友:
三星和闪迪,买贵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迪内存卡,质量还可以。有时也要看机器本身:记得我以前买 Htc手机,内存卡就频繁的坏。
   话说你家什么 ...

有道理,我手头一般品牌的内存卡真的没用坏过,家里有小米和萤石的摄像头,车里有360的行车记录仪,用的内存卡都好些年了,一直都没问题。看看摄像头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内存卡所用的颗粒有两类,一类是MLC,一类是TLC,TLC的寿命只能擦写1000次,摄像头的内存卡是写满了就 ...

专业

网友:
质保时间长,坏了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