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强电改造,如何在这种电线连接点上再接一根电线?

楼主(2025-02-04):
老线已经绕好的,怎么在连接处再并上一根线?

需要把老线剪开么?
可是线越剪越短,是不是非常不好?

如果线过短,要换线,就非常非常麻烦了,甚至可能换不了线

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怎么做比较好呢?

直接并上一个线,好像又不够牢固,
拆开,重新绕,又会把线变短,

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网友A:
你又不想拆开重绕,那就上锡焊呗

网友:
换个思路,往下拨一点线皮,然后绕上去,不放心就再焊接。

网友:
再接...

二○二五年二月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又不想拆开重绕,那就上锡焊呗

锡焊后再改动是不是会更难

网友:
这不简单,把在外面弯钩的单芯线锡焊上一根线就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锡焊后再改动是不是会更难

谁家总改线,不要想那么多,不要想着百年大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家总改线,不要想那么多,不要想着百年大计

几年可能就要改一次啊,怎样做可以便于以后改线?

网友C:
可以了解一下万可的并线端子

网友:
把线并在输出的线上就行了

网友D:
好主意真多,看够你选的

网友:
这不是一个典型的串并接点吗?      三根线,一组来一组走一组留,留的这组肯定是做插座线头的,在线头上并一组进去就完事了。。

不过你接头要做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了解一下万可的并线端子

并线端子没绕线可靠?

网友E:
拆开重新绕,或新线长一点绕在外边,不放心可以用焊锡焊一下。

网友:
在接出去的线上合适位置再接

网友:
看线还挺长的,可以重绕,不过并4根线,接接头比较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开重新绕,或新线长一点绕在外边,不放心可以用焊锡焊一下。

绕这么紧,是不是没法拆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线端子没绕线可靠?

你要并多大啊,十个插座吗?

如果你要并三个插座,用万可的端子,选对线径适用以及制作工艺,没有问题。

其实就算是屋内总线,万可端子用对了也可以。   不过你分路要做好,别说你三个柜机走一路,用端子并那神仙也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主意真多,看够你选的

关键是他在空想,而且对方法以及操作一点都不明白的那种。

要并,并几个。怎么出,多远。    即使提线木偶状态,你发现楼主都说不出东西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绕这么紧,是不是没法拆开?

你在这三根出线上再并不完了吗?   还拆。。

你现在不是没方法,是没后续设想,你要并多远,是横着一排拉三个出来,还是要出一组线开槽拉走。还是要干嘛。

如果你说原盒出面板,拉根线去别的地方。就直接并线完事。  如果你说一排拉三个,就把线头横着拉到左侧做一个插座,拉回来做几字头出插座,剩下的右边再出一个插座。   咋就说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