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推荐个有线投屏器

楼主(2025-02-04):
家里没wifi,以前用手机开个热点,海信电视机连热点,播在线影片,只有UC可以投屏,但中间断几次,不知道咋回事,也可能是信号不好。过年换个vivo的Y200GT手机,发现,连热点不可以投屏了,只能在wifi环境下投屏。想买个有线投屏的,问了几个,商家也不懂,一会手机不行,一会电视不能是海信的,需不需要wifi也不清楚。不知道坛子里有用这个的吗?麻烦推荐一个哈,谢谢。

网友A:
有线投屏???
不是想手机跟电视一样的屏吧?叫手机同屏吧,显示一样的

网友:
买个K2不就有WIFI了?

二○二五年二月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这种?

对,就这种,好用不?有延迟没?用手机和电视在同一wifi下吗?海信电视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线投屏???
不是想手机跟电视一样的屏吧?叫手机同屏吧,显示一样的 ...

是的,就是看电影方便些

网友C:
所谓的有线投屏就是需要手机本身支持视频输出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谓的有线投屏就是需要手机本身支持视频输出功能的

说是有通用的,手机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就这种,好用不?有延迟没?用手机和电视在同一wifi下吗?海信电视可以用吗? ...

很好用的,moto edge s pro。这个不过wifi,hdmi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是有通用的,手机都可以。

你要搞清楚,手机type c能不能输出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搞清楚,手机type c能不能输出视频?

那需要的不是这款,淘宝上有种通用款,连上后下个App,就可以同屏了。就是太贵了。

网友:
需要手机的usb口是支持USB3.0以上的版本协议(比如华为的mate和P系列支持,其它的型号不支持),才能够用上面的这个转接器。

网友D:
上面 这个,电脑显示器也可以用,3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 这个,电脑显示器也可以用,30¥

那个手机有限制,手机通用那个70多

网友:
如果电视支持安装软件的话,可以用雨燕投屏,多少有延时,手机开热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搞清楚,手机type c能不能输出视频?

10楼说的没错,有线同屏的话需要手机端口的硬件支持,不是软件能解决的问题
先弄清楚自己的手机支持什么,再去找对应的东西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说是有通用的,手机都可以。

不可能的,只有极少手机支持视频输出

网友:
有线的和无线的没啥区别,不是你想的那么好,买了你就会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可能的,只有极少手机支持视频输出

我也不太懂,不知道靠什么投上去的

网友:
见过的投屏器都是无线的,没见过插网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