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柏的平板不开机,疑似电源芯片坏了短路发烫

楼主(2025-02-04):
某一天,公司IT从垃圾堆里翻出一台中柏的平板,开不了机,型号JPK08:

拉上电源,按开机,没有任何反应。怀疑是不是放太久了电池不行了,拆开电池,测量电池有8V输出,拿一个小灯泡测试,灯泡可以点亮。

说明电池是好的,测试发现,电池只要一插到主板上,电池输出就从8V降到0V,应该是保护了。问题可能出在板子上,给板子通上电,手摸有一个芯片很烫。它旁边的一个电容,测量电阻是18欧,不正常。

这个芯片感觉像是电源管理的,丝印是99950 LV,有哪位知道的么?

主板型号如下:

网友:
查查外围电路,不行就是芯片短路了。

网友:
这个电容先拆下来再说,

网友:
是一个多路PWM芯片?

网友:
TB搜一下,应该是BD99950,你看看脚位对不对

网友A:
拆掉那个电容,一侧的引脚已经黑点了,估计里面裂了短路,MLCC有时候放久了或者摔过就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那个电容,一侧的引脚已经黑点了,估计里面裂了短路,MLCC有时候放久了或者摔过就会这样 ...

好眼力,黑了

网友:
更换短路的电容应该就好了

网友:
拆电容试了吗?

网友:
嗯先拆电容试下,说不定芯片没问题

网友:
y更换短路的电容应该就好了!

网友:
骚鸡大法试一下就知道是哪里坏了

网友:
更换电容试试

网友B:
我这三脚猫的功夫,先拆电容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三脚猫的功夫,先拆电容再说。

电容和芯片拆了,测量电路板上电容的焊点间的电阻还是10多欧,要继续检查了,谢谢。

网友:
电容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
要继续检查了,电容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
我是来看看楼主修好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和你遇到类似的问题,我的一块主板,供电那里电阻明显低,还在查,不知道是哪里短了,祈祷不是cpu,那里一堆的电容,改天空了再拉出来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