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保护板为什么搜不到蓝牙信号

楼主(2025-02-04):
铁塔保护板已经解锁,可以正常充放电,但是在小程序里搜不到蓝牙信号,换了一根天线也搜不到信号。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这个蓝牙是不是有开关的,是不是要用上位软件打开蓝牙开关?我这块板红色圈住的那块应该是蓝牙模块吧?或者有没可能是蓝牙模块坏了?

楼主:
用上位软件可以看到板上的各种信息,保护板应该是好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检查蓝牙模块供电

网友:
蓝牙版坏了的吧  ,我的可以搜到

楼主:
怎么检查蓝牙供电?

网友A:
破解还要改uuid,不同小程序uuid不一样

网友(2025-04-24):
用的哪个小程序?

网友:
打一下蓝牙供电有没有3.3  ,估计是趴了,蓝牙模块挺容易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破解还要改uuid,不同小程序uuid不一样

HZMD的蓝牙uuid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HZMD的蓝牙uuid是什么
       // 判断HZMD
        if(deviceSN.value.contains(Regex("^HZMD[-_]?",RegexOption.IGNORE_CASE))){
            val ffe1Index = allGattProtocolList.filter { it.tag.contains("write")&&it.tag.contains("notify")&&it.name.toUpperCase(Locale.ROOT).contains("FFF1")}
            if(ffe1Index.size == 1){
                selectedWriteGattProtocol.value = ffe1Index[0];
                selectedReadGattProtocol.value = ffe1Index[0];
                selectedProtocol.value = listProtocol[0];
            }
        }

FFF1  广播名称带HZ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