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note12-5G屏幕不显示,小米售后说屏幕坏了,换屏幕要要360元

楼主(2025-02-04):
过年的日子,儿子的红米note12-5G手机说系统升级后就黑屏了,屏幕不显示,小米售后说屏幕坏了,换屏幕要要360元,准备自己买屏幕换,先拆机看看

开机屏幕不亮

防拆标签这里有一颗螺丝

要拆中框

拆下巴喇叭,重新插下屏幕排线,开机,屏幕亮了,

高兴的忘记拍照了
新年第一次发贴,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网友A:
厉害!省下360大洋。

网友B:
一举两得啊,手机修好了,游戏也能戒了,背后的原因令人三级烧伤(能玩,但是这种山寨屏幕不跟手,还有显示效果不太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千万别手贱开120Hz高刷,直接给你干黑屏了,这种LCD的山寨屏幕不支持的)

网友:
所以别瞎更新...

二○二五年二月四日

网友C:
没看懂,拆开重新插一下排线好了?

网友D:
有拆电池接口吗?估计是系统卡死之故

网友:
升级导致黑屏,想不通。

网友E:
是排线松了?小米售后这么菜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举两得啊,手机修好了,游戏也能戒了,背后的原因令人三级烧伤(能玩,但是这种山寨屏幕不跟手, ...

你看帖了吗,人家没换屏,再说售后360的屏,自己换原装的也没多少钱

网友:
所以和升级系统没关系,屏幕排线摔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省下360大洋。

那确实是的,他帮你换一块就360 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举两得啊,手机修好了,游戏也能戒了,背后的原因令人三级烧伤(能玩,但是这种山寨屏幕不跟手, ...

这块屏幕听儿子说是花了200元换的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更新系统怎么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拆开重新插一下排线好了?

我也不知道,手机是上次换的屏幕,听儿子说花了2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拆电池接口吗?估计是系统卡死之故

电池插口也拆了,重新装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看帖了吗,人家没换屏,再说售后360的屏,自己换原装的也没多少钱

我还以为换了的,图片中间的字忽略了,我滑过去了,没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排线松了?小米售后这么菜的吗?

小米售后没有拆,就是判断屏幕坏了

网友:
没听说系统升级会把屏搞坏,要是真的系统升级屏不显示了,估计换屏也不管用

网友:
小米售后有点水了,系统升级都换屏幕了

网友:
估计放电就好了?我也是有台小米8SE过年期间刷固件变黑砖,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进9008才刷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