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出个电动车控制器改装教程吗?网上改控制器的教程太少了

楼主(2025-02-04):
大神们晶汇电动车控制器72v改60v能不能指导一下

网友:
直接买智控吧,方便快捷

网友:
电路板走线细,贴片元件太多,可能还有买不到的配件,其它问题不谈,如果修不好,最后连一点成就感都没有,不扫兴吗?

网友A:
就这么12v mos不用改就行,其他的除了分压电阻重新计算下就行了吧。
我感觉这是智能控制,说不定可以软件设置,完全不用动硬件

网友:
控制器一般是和电机匹配的。

网友:
从电源进来找到分往芯片的供电端,可以参考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060-1-1.html改芯片电压检测端的分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12v mos不用改就行,其他的除了分压电阻重新计算下就行了吧。
我感觉这是智能控制,说不定可以软件设 ...

没有上位机

网友B:
一般来说,不用改,有一个端口可设置为72V/60V切换,如果你一定要改,那就改电压检测,电流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不用改,有一个端口可设置为72V/60V切换,如果你一定要改,那就改电压检测,电流检测 ...

我的小电就是这种60-72的,,,

网友:
这个控,的分压电阻可能在正负极接线柱下面,板子的最外侧  一个223 一个153 一个 串一个122
你拍的照片太少,也不清晰
控制器标贴
还有正负极接线柱附近的电阻都拍下,帮你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