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际FD12A;女同志的儿童电饭煲E1报警,首见陶瓷电饭煲,内胆够重!~

楼主(2025-02-04):
年前女同志说妹子的电饭煲报警了,还头次见这小的电饭煲,竟然还陶瓷的。内部竟然还玻璃丝

网友:
这是个很好的理由

网友:
关键是修好没?

二○二五年二月四日

网友:
不修好没有最后一个跑圈图的,E1就是热敏电阻问题,一般是线断了

网友:
最后一张放烟花不错了

网友A:
这是新锅啊,锅体内的字那么清晰

网友:
这种电饭锅,结构简单,很好修的

网友:
最后一张图说明相机不错,使用了星光级的摄像头。

网友:
小锅挺新的玻璃纤维保温层小心贴皮肤上很痒的。

网友:
还是头一次看到帶有保温层的电饭锅呢!

网友:
这也太高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新锅啊,锅体内的字那么清晰

它这个内胆是陶瓷的。颜色是釉面烧制的,字体搞不好是喷釉,比铝锅的涂层强度高很多的。。

网友:
楼主是救回一个锅,我是分类一个锅。

过节捡到美的电饭锅无胆一个,本着垃圾分类要彻底的原则,拆解成塑料、金属、线路板后,分类扔之!

网友:
是让你换新的

网友:
上盖的温度传感器断线了

网友:
确实没见过这种的内胆底部。

网友:
E1提示电压低,及温度传感器故障,看图片楼主很快找到故障点,电饭煲精致

网友:
不错,就开工了

网友:
这种基本就是有手就会的,非常简单

网友:
缠那一圈干什么的,为了保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