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优美特X6ii四核刷机不识别

楼主(2025-02-04):
最近折腾这款十年前的机顶盒,想刷个机。板子背后有个按键(不知是不是短路刷机键),usb中间有个复位键。找了刷机包,但是无论怎么操作,双头usb插进去后量产工具和phoenixsuit都识别不到设备。设备管理器显示 未知设备有黄色感叹号。
求助数码网大佬

网友A:
驱动没有装好吧?最好xp,或win7 x86系统吧?

楼主:
现在phoenixsuit能识别到,但提示烧写BOOT1失败,试了很多个H3固件都这样。我怀疑是跟我安装phoenixsuit时提示的错误有关。这个报错怎么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没有装好吧?最好xp,或win7 x86系统吧?

现在刷机软件能识别到了,但提示烧写BOOT1错误。求请教,新回复放了图,谢谢!

网友:
按照VID,PID码重新安装驱动试试

网友(2025-03-21):
刷机包不对,全志芯片的包多数不通用,一定要用原厂包。如原厂是高安包,基本不能刷其它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