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矿灯

楼主(2025-02-04):
到手一个矿灯,能亮,二个档,确定一下正负极,充电,拆前己经放在水里用刷子洗干净了,用5伏充电器充电,几分钟后,电流己经降低至0.003A

网友:
做工不错,正经货

网友A:
几分钟后,电流己经降低至0.003A,说明电池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分钟后,电流己经降低至0.003A,说明电池不行了

哦,着了三小时,亮度没有明显的减弱

网友:
这种矿灯不是太好,电池好小,用的时间不长,既然灯和电池是分开的,可以搞个10节18650电池,装在防水盒里,挂在腰间,皮带或者安全带上。

网友:
这个是防爆型的矿用灯,锂电池挺耐用

网友(2025-04-11):
小时候见过的都是一个好大的铅酸电池,体积重量都感人,如果那个体积塞满锂电池估计能用一周

网友(2025-05-22):
矿灯都这么厉害了~矿上的东西都结实,我朋友弄个矿帽先是骑电动车戴着绿布衫就不冲他要20元,然后绑个手柄就崴饲料喂猪二哥贼好用,换个长杆还能掏化粪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