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建荣主控能识别,量产不了

楼主(2025-02-04):
能识别到主控,212H认不到,不知道怎么短接

网友:
黑胶体,直接扔垃圾桶...

二○二五年二月四日

网友:
多试几个工具吧

网友A:
楼主如果能补充一下用的是哪个工具(不识别的工具的版本号)有助于大家帮忙解决问题

网友:
https://www.xitongzhijia.net/soft/182558.html
试试这个

网友B:
据说是DM8233的量产工具

网友:
建荣主控能识别,量产不了

网友:
是建荣,不是慧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能补充一下用的是哪个工具(不识别的工具的版本号)有助于大家帮忙解决问题 ...

建荣212H,认不到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是DM8233的量产工具

好贵,谢谢了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是DM8233的量产工具

搞不懂了。帮我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B:
又帮你找了一个,这版本是2.5;   量产设置密码:2703523
可以量产可移动磁盘/本地盘;可以量产单普通盘、双普通盘、单一CDROM、CDROM+可移动磁盘、CDROM+保密盘。也可以修复U盘,比如什么u盘无法格式化,u盘写保护,u盘0字节等等问题,如果还不行,可能就是盘的颗粒彻底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帮你找了一个,这版本是2.5;   量产设置密码:2703523
可以量产可移动磁盘/本地盘;可以量产单普通盘、 ...

还是搞不定。感觉是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搞不定。感觉是废了

你这截图上面不是报错47嘛,截图的时候隐约看到提示说序列号已用完。不妨再去设置菜单那里看看改一改。改完还不行的话找找类似半容量的选项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