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一个车载的东西

楼主(2025-02-04):
一个车载的东西,拆解看看是什么用途
有个PG标,上下两截拧不开

一个C口充电的

顶部,PG下是个轻触按钮,持续按压2-3秒,按钮下量灯

底部两个螺丝眼

拆开

一节电池和一个白色盒子之间是一片电路板

分解接插件,拉出电路板,有一个车载字样

白色盒子里有封胶,似乎是一个高压升压电路

电路板背面没有原件

里面没法再拆开了

单片机

存储固件的?

集成块蛮多的,这个标看不清

这个5脚的估计是电源管理芯片

三极管

开机里面没有风扇的震动,似乎能闻到臭氧味。这么简单的东西居然用单片机和好多芯片,车载臭氧或者负离子发生器?

网友:
原理是电离空气吗

网友:
负离子发生器。

网友:
5脚那个好像是PW50,应该是DC-DC输出5V?

二○二五年二月四日

网友:
改善车内空气的东西

网友:
就是车载臭氧/负离子发生器

网友:
你猜对了,就是车载负离子发生器

网友:
倍压整流看着像高压发生器

网友:
不晓得干啥的,问一下ai,看看行不行

网友:
厉害了~这玩意真有用吗?

网友A:
负离子真有用吗?是不是智商税?

网友:
5脚的芯片不是电源管理,而是DC-DC电路

网友:
是高压输出吧?

网友:
负离子空气净化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离子真有用吗?是不是智商税?

买过带负离子功能的吹风机,感觉不出来,反正下次再买肯定不为负离子买单了

网友:
车载负离子发生器

网友:
2个stc单片机啊

网友:
负离子空气净化器
设计的估计是新手,成本太多用在没有用的地方

网友:
光听说负离子也不知道啥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