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固定电线管,用哪种卡扣比较好?

楼主(2025-02-04):
钢钉卡扣是不是比较难用

砸墙上还行,

把钢钉砸进混凝土天花板好难,容易敲偏,今天差点把手指敲到

各位固定电线管用的是哪种卡扣

网友:
钻孔打塞子拧自攻螺丝。

网友:
骑马卡+膨胀胶塞

网友A:
自己考虑拆的话,就是打孔塞涨塞。  只考虑效率不考虑拆,那就是接炮钉打。

网友B:
钢钉较大的比较困难,如果是小钢钉那种就简单了,怕敲到手可以找个辅助工具来用、比如M8*80左右的膨胀螺丝的丝杆,加上它后可以用个较大的锤子就比较省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考虑拆的话,就是打孔塞涨塞。  只考虑效率不考虑拆,那就是接炮钉打。 ...

炮钉不会把塑料卡扣搞粉碎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钉较大的比较困难,如果是小钢钉那种就简单了,怕敲到手可以找个辅助工具来用、比如M8*80左右的膨胀螺丝 ...

膨胀螺丝的丝杆用手扶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膨胀螺丝的丝杆用手扶着么

对呀,那个大头平面怼到钉子上用力敲螺丝杆就伤不到手也砸不坏塑料件了我就这么弄的。

网友:
先打洞...

二○二五年二月四日

楼主:
你用的是膨胀螺丝固定扣子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膨胀螺丝固定扣子么?

先打洞...

二○二五年二月四日

网友:
怕敲到手可以找个辅助工具

网友C:
愁人,不会用克丝钳夹钉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愁人,不会用克丝钳夹钉子

吊顶一手夹钉子,一手抡锤子,不顺手啊,会砸偏

网友:
把钱交给专业的人挣吧,这样你就不用累了

网友D:
冲击钻开洞,自攻螺丝加木条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冲击钻开洞,自攻螺丝加木条固定。

用木条好,还是用膨胀螺丝好?

网友:
涨塞自攻丝

网友:
塑料卡子会自行碎掉,建议用金属卡子,至于钢钉就用射钉枪,啪啪!!无论天花板或混凝土墙就爽快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