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春节放假最后一天拆解修复小度智能音箱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5-02-04):
春节放假最后一天拆解修复小度智能音箱电源适配器

亲戚拿来的让帮修理的,说是没有电没有输出,春节闲暇时间充裕才有时间折腾这些

网友A:
低压端二极管短路,啥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端二极管短路,啥现象?

没有一点输出,插头端测不出直流输出电压

网友B:
5a的都烧了,你换个3a的,大可替换小,小换大不中!这是原则!
用两个3A的并联

网友:
应该换比坏的电流大或是相同的比较好

网友:
确实,宁可大点,不要小点。

网友:
这个电源好一般,标称1A输出,没有5A的管子用3A的整流管替换,应该够了

网友:
二极管也会短路

网友:
12V 1A的很常见,光锚路由机顶盒都是...

二○二五年二月四日

网友:
电源适配器坏了不休重新找个替换也可以

网友C:
铁锤大法是怎么个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锤大法是怎么个操作

用布包住适配器,用铁锤敲击接缝侧面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5a的都烧了,你换个3a的,大可替换小,小换大不中!这是原则!
用两个3A的并联 ...

不是烧了,是二极管内部短路了,额定输出是1A的电流,用3A的二极管也够了

网友:
应该换比坏的电流大

网友:
做工挺不错啊

网友:
我感觉这个位置快恢复比肖特基耐用

网友:
这么容易就无损拆开了   厉害

网友:
低压侧二极管短路的比较少,但是好维修,大部分都是高压侧的问题

网友:
高手啊,
看楼上的朋友说和光猫机顶盒的电源通用,实际是不通用的。电压和电流是可以的,插头不一样的。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