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温控器JYIO REX-C100FK02-M*DN拆机

楼主(2025-02-04):
买来备用的,还没上电测试,拆开看看,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模块的功能可以用来制热或者制冷。

电源采用的是开关电源,输出12V,再通过7805降压到5V,给单片机和358运放供电。

内部预置一个继电器,输出一路常开或常闭接点,这个型号还有一款可以输出有源信号,大概是12V吧,可以控制外置固态继电器,应用一些大功率电器的场景。
对于动手能力强的人,还是选继电器版本的好,拆掉继电器飞2根线就变成有源输出的了。

探测器采用的是热电偶方式,看不懂这个358运放起到什么作用。
主控芯片是一个单片机,没有丝印。

补充:后来上电测试了一会儿,温差漂移量大,在网上搜了一下匡内专业术语的意思。

自整定就是自动设置的意思,根据参数设置,开启以后,回到主界面设置好一个温度值,它就开始加热自己计算误差,计算完,填写相关数据,然后自动关闭自整定,系统开启自整定设置好以后,控制温度还是异常,
有几个专业术语没看懂,最后手动调整了一下比例值,温差大概±5°吧。
比例项:达到预设值后停机,温度继续上升,超过预设值多少,比例值就填多少,我这个大概是20℃,经过反复测试最终设置了16。
下边这3项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设置不好温度漂移就大。
积分项:我给调到6。
微分项:我给调到6。
积分过冲抑制:我给调到13。
这个功能专业术语叫PID设置,没有PID功能温控效果可能会忽高忽低,有了这个功能温度漂移的幅度变小,能让温度尽量接近且稳定在预设温度。

网友A:
看起来,没多复杂,多少钱一个啊,百八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没多复杂,多少钱一个啊,百八十吗

这个便宜,10几元就可以买到

网友:
感觉很专业的样子。

网友:
看着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没多复杂,多少钱一个啊,百八十吗

13元,做个恒温加热台很好用,对比我那个936控制板做的加热台,这个模块灵活稳定。

网友:
以前买过,国产印刷板不行,铜箔不耐高温,烙铁焊2、3次全掉了,最后还是用飞线才凑合用的……

网友:
感觉挺好玩 的

网友:
能调PID参数,很牛的样子

网友:
谢谢分享~有PID功能,真的不错

网友:
不错,这个可以有。

网友:
看起来很专业了

网友:
这个不错,价格也不高。。谢谢分享

网友:
用上开关电源了 以前是变压器降压的

网友:
看外形似乎是工厂企业用的

网友:
现在这样的遥控器比较流行,新竣工的大型建筑里面运用的挺多

网友:
这个我也买了准备做加热台,但一直吃灰到现在还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