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拆解“雅功”电陶炉

楼主(2025-02-04):
2025年2月4日  (农历新年第一拆)

先给大家拜个晚年

这是年前弄回来的剪线电陶炉,年后有空了拆开研究一下。

正面照,面板类似电磁炉的那种面板

反面照,标签 1000w

两档

全家福,

中间是电偶

直径12cm,1000瓦

炉丝烧断了

控制板,看着有点复杂呀
=========
用灯泡代替炉盘测试,烧水档灯泡全亮,保温档一闪一闪的,控制板、按钮、风扇都没问题,就是单炉盘坏了,这货只能整体换,价格要17元左右,再说也没啥用处。安装好扔一边吃灰去吧。

网友A:
高级版本的电炉,可调功率+漂亮外观,价格翻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级版本的电炉,可调功率+漂亮外观,价格翻倍

对,光波炉也是这种,区别是半透明的褐色面板

网友:
炉丝烧断了就没有折腾的意义了

网友B:
电热丝断了那就接一下呗……当年电炉咱又不是没接过

网友:
这玩意卖的还不便宜

网友:
剪线的,啊啊啊

网友:
这背面是插炉盘的端子

网友:
我邻居拿了个叫宋艺轩的电陶炉给我修,也是1KW的,拆开也是炉盘烧断了,最终他也是放弃维修,临近过年前也没法网购就算了

网友:
加了块控制板子的电炉。

网友:
圆盘上1-71是几个意思

网友:
电炉子的升级版

网友:
这货费电了吧?

网友:
这不就是电炉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热丝断了那就接一下呗……当年电炉咱又不是没接过

维修人就是修天修地修空气

网友:
就是电炉子换个名称

网友:
断点接下还能用的

网友:
电路板单独出售

网友:
电炉丝盖个耐高温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