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板电极裸露在外面,会有风险么?

楼主(2025-02-04):
洗手间顶部电热水器的插座电极竟然直接裸露在外面,

电极直接接触吊顶木材

这会不会带来风险

大家见过电极直接裸露在外面的情况么,是不是电工偷懒了?

网友:
有安全隐患

网友A:
插座、开关一个装在底盒上,最次也应该装在木盒中~带电部分盒子间要满足爬电距离。
楼主遭遇的就是装修中的隐蔽部分“糊弄工艺”,需要立即整改,不然发生触电、着火就悔之晚矣
也检查一下其他表面光鲜的部位如墙插内接线和绝缘、水件(角阀等)是否锌合金、地漏漏水漏气等,亡羊补牢还不晚。

网友:
找个短点的螺丝换上不就行了。实在找不到也无妨,它安放在盒子里人又接触不到

网友:
感觉没关系

网友:
最好处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座、开关一个装在底盒上,最次也应该装在木盒中~带电部分盒子间要满足爬电距离。
楼主遭遇的就是装修中的 ...

木盒不防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座、开关一个装在底盒上,最次也应该装在木盒中~带电部分盒子间要满足爬电距离。
楼主遭遇的就是装修中的 ...

角阀是否锌合金怎么看?

网友(2025-04-13):
最好改一下。一个是加装底盒有一定的防潮效果,其次那两根线最好先铰接再插进去拧螺丝。地线是软线,如果是收紧式的端子不要紧,螺丝直顶的需要用铜扣或铜管压接后再塞进去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