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个2013年的低档戴尔鼠标换滚轮编码器和微动开关

楼主(2025-02-04):
感觉滚轮舒服了很多,有刻度感了。微动的质量也好了很多,清脆有弹力。

这个鼠标的螺丝藏在一个胶条的下面,要扣个洞。

虽然是非常低档的产品,整体做工和焊接,元件都不错啊。所以,东西不能看外表。

网友:
中键微动竟然在左边,少见啊...

二○二五年二月四日

网友:
编码器和中键的位置对换了吗?

网友:
用顺手里也不在乎其他了

网友:
这个不错立马高了几个档次

网友:
插件的电阻电容啊

网友:
鼠标这玩意,只要用的顺手,不闹别扭,都是好鼠标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个版型

网友:
鼠标微动和编码器是消耗品,对于不会焊接的用户来说整个鼠标都是消耗品,一般应用只能换新,但是对于能动手的来说很简单的事情一个鼠标基本上寿命可以延长数倍

网友:
用顺手了  就可以

网友:
看图片已经换好了?请问零件哪里找的?

网友:
很少换这玩意儿,坏了就换新不玩游戏普通的就够用

网友:
这是谁家代工的呢,中键微动和编码器这么有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