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种插孔比较大的插座是不是过时了?

楼主(2025-02-04):
据说这种插座不安全,
真的有这么可怕么

网友:
这种还好,小功率电器没问题的。
有种万能插座,能插英标插头的隐患会比较大。

网友:
这是兼容圆脚插头的,现在少见了。

网友:
有安全门还是可以的

网友:
是的,新国标不让用这样子的了

网友A:
以前国内进口(走私)电器有很多欧标韩标插头,国标考虑对圆柱插头的兼容

后来国产电器产能第一就不再需要了

马上今年新国标又升级了插头要求,要加一段绝缘护套

其实兼容两圆柱的插套更费铜,上下移动的安全门更费力,时间长了尤其是墙插容易插不紧

新国标的两竖夹持更牢靠,左右平移的安全门也更轻松

网友:
是的  好像不符合G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国内进口(走私)电器有很多欧标韩标插头,国标考虑对圆柱插头的兼容

后来国产电器产能第一就不再需要 ...

绝缘护套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绝缘护套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新国标不让用

网友:
小功率电器没用问题,我现在还保留几个那种万能口的插排呢,有些以前的电器插头需要用

网友:
这种兼容2圆脚安全插头的,有很多洋电器是这种插头(带安全护套,接触电源之前已经把触片保护起来,隔绝触电的可能),如果新国标只用2遍插孔的,那些圆插的就需要加变换插了。

网友:
插孔太大,小孩子的小手指容易插入,已经被淘汰。

楼主:
新出的插头都带绝缘套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出的插头都带绝缘套么

GB1002-2024是从2025年8月1日起实施,绝缘护套又给了25个月宽限期。
也就是从2027年9月起生产的就必须带,还有几年

网友:
标准更新太快,不单单是为了安全。

网友:
非国标,不推荐使用,当然一般也没啥大问题。

网友:
这种早就不让生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B1002-2024是从2025年8月1日起实施,绝缘护套又给了25个月宽限期。
也就是从2027年9月起生产的就必须带 ...

绝缘护套用处大么?

网友:
前些年为了兼容很多进口设备而出现的一种插座形式,但现在都使用了新的国标了,就不再生产这种多功能插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