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一个IDeaPLAY启动电源

楼主(2025-02-04):
拆了一个IDeaPLAY启动电源:

网友:
聚合物锂电池玩不了几次就会鼓包的!

网友:
电芯  靠谱吗

网友A:
16.8V,10AH的聚合物锂电池组吗?车辆启动100C--200C的放电、几次就挂了、

网友:
这玩意不知道能启动几次

网友:
电路板挺有料

网友:
还有 逆变220伏输出,可以了

网友:
看起来不大,能用吗?

网友:
寿命是个问题

网友:
这是干嘛用的

网友:
线路还挺复杂的,应该不便宜

网友:
启动电源能用上一次救急也就值了

网友:
启动电源这么复杂啊

网友:
动力锂电池最好3.7伏单体电压存放,满电容易鼓包。

网友:
没想到里面电路挺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8V,10AH的聚合物锂电池组吗?车辆启动100C--200C的放电、几次就挂了、 ...

大师用多少伏直流充电好?请教了,谢谢

网友:
电池的确是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