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到期需要更换的UPS电池组,当破烂卖一般多少钱?

楼主(2025-02-04):
     厂家说UPS电池一般每3年需要更换,拆下来的旧电池回收价格一般是多少钱?电池是规格应该是12v 100ah的。

网友:
我的汽车铅酸电瓶废品站卖了70多元,好像锂电的便宜。

网友:
UPS电池一般是串联的,多个12V电池,提高电压,减少电线承受的电流
你拆开看看,想知道以旧换新的话,查一下淘宝上的不回收和回收价格就知道了

网友:
汽车换电瓶,旧的抵100元。电瓶车20A的一块能抵40-50元。100A的怎么也有150以上吧

网友:
我在石家庄10月份找的上门回收12V/100AH的18只包搬运100元/只。

网友:
我们这边按重量,铅酸差不多3-4块钱1斤

楼主:
  多谢各位回复啊!!

网友:
12v 100ah的最少一只100元

网友:
给废品收购站就是50-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