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了一个先科新世纪播放器

楼主(2025-02-04):
这个先科新世纪播放器是2013年的产品,可以播放U盘、TF卡,有调频收音机功能,这个机器放很多年没有充电了,电池输出电压是0V,先给电池充电,

使用的 BL-5C电池,充满电才500mAh左右,还能使用,

发现天线的螺丝不见了,象是使用什么胶水把天线粘上的,所以天线没有起作用,后来使用一个带小孔的塑料块当螺丝固定了天线,

里面是4块芯片加上密密麻麻的原件,

不清楚是什么单片机,

长按左下角的按键是开关机,收音机的灵敏度还不错,频率范围是76-108Mhz。

能够正常播放MP3音乐。

使用数据线连接电脑以后就成了一个USB音箱,电脑上面的声音可以在这个播放器上面播放。

网友A:
不错,屏幕挺大的;应该也是用杰理(JL)的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屏幕挺大的;应该也是用杰理(JL)的芯片吧

明显不是...

二○二五年二月四日

网友:
  线路板有科技感

网友:
电池居然没坏

网友:
用来听收音机还是可以

网友:
主控上面的标有点像飞思卡尔,板子元件排列真舒服

网友:
质量还可以,这么长时间不用还能充进去电,只是容量缩小了。

网友:
质量挺好,固件程序没丢失。我的昂达想用时不开机。

网友:
质量还可以

网友:
声音比较温暖,比较耐听,缺点是外观山寨感,要是有好的外观设计就更好了。

网友B:
万年不变的MINIUSB接口了,有点可怜了

网友:
这个不是高保真那种,我也有个类似的,很久没用过了

网友:
听个响,收音机功能不错。

网友:
芯片厂商  珠海建荣

网友:
经典的BL-5C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年不变的MINIUSB接口了,有点可怜了

对于论坛里大部分的人,飞线加个C口母座上去,应该不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