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也拆一个ETC,做工还不错

楼主(2025-02-05):
多年前安装的

现在很少上高速
ETC的卡早就停了
装车上也看着碍眼
就拆下来看看吧
外观如下

电池还是有电,拆了之后就显示失效了

里面打开

芯片特写

查了一下电池型号

网友A:
就是二颗电池成本高。另外那个太阳能板也不错的。

网友:
我觉得手机拍照功能很强大

网友:
这电池看看能用到什么地方去

网友:
为了压任务开了很多有取消很多

网友:
巧了
山东的
不能说完全一样
也能说大差不差
这两个电池大小不一
有什么说道么?

网友:
已没用ETC很多年了,上高速机会太少了

网友B:
不知道以后没电了怎么搞,又不能换电池

网友:
换电池   需要的点手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以后没电了怎么搞,又不能换电池

太阳能充电
电池不行了的话只能换机器
毕竟ETC机器有要求防拆的
自己换是理论上不可行的

网友:
啥手机,微距拍摄效果拔群

网友C:
拍这么清晰,用啥拍的?

网友:
新款失效了,貌似可以蓝牙连接重新在线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这么清晰,用啥拍的?

苹果哈
好点的手机现在都还行

网友:
照片拍的很清晰

网友:
拆过几个,大差不差

网友:
图片拍得真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二颗电池成本高。另外那个太阳能板也不错的。

其实那颗银白色的可以不换,那个可充电,用个限流电阻保护一下充就好了,就是充电电流特别小。电压高点也没啥事,可以用500mA的锂电池充电器充一下,再焊接新的长效电池上去即可。

如果懒也就是长效接触的时候高电流放下电,损失一点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