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兰仕破壁机电脑板维修求助

楼主(2025-02-05):
家人们,新年好~格兰仕破壁机电脑板坏了,故障:按键有时有反应有时没反应,机子会自动跳功能,判断是电脑板问题,关键又没地方买同型号板子。论坛里的高手如云,可以帮忙维修下吗?有尝维修~

网友A:
按键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有万用表测一下各个按键接触是否有问题,如果确定接触不良,换按键就可以。

网友:
从供电开始查

网友:
先检查一下黄色的DC1电容,看看是不是容量下降了,阻容降压电路里面这个降压电容最容易失效。图片有尺子遮挡没有完整显示,估计是阻容降压的。

网友:
触摸按键失灵了?看看触摸按键的线路上有没有脏污导致的漏电

网友B:
重点排查阻容降压供电的薄膜电容

网友C:
外壳触摸面,好好洗干净,放外面晒晒,或者用电吹风吹干。板子也晒晒。
操作前,先进行身体静电释放

网友:
前面的判断有可能是错误的,如果不是阻容降压的电路,DC1 就不是降压电容,不过先从电源部分检查也是一个方法。一把尺子档住了部分电路,不能看到全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有万用表测一下各个按键接触是否有问题,如果确定接触不良,换按键就可以。 ...

从图片看,不是按钮开关,是感应按键,不存在接触不良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排查阻容降压供电的薄膜电容

附议
这是触摸按钮的,不太可能是键的问题,很大可能是电源问题
电源就简单先看电容吧

网友:
那块黄色的是不是安规电容如果是的话可以更换一个好的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排查阻容降压供电的薄膜电容

这个电容失效的可能性比较大,一般是容量降低,换一个试试

网友D:
从电路板背面走线观察,黄色的DC1电容是并联在主电源上的,不是降压电容,和后面的电感组成共模抑制电路,后面可能有降压电路元件,图片不完整,只是估计的。

网友E:
先电源部份,供电是否正常,一般电容问题的概率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壳触摸面,好好洗干净,放外面晒晒,或者用电吹风吹干。板子也晒晒。
操作前,先进行身体静电释放 ...

这招试过了,不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电源部份,供电是否正常,一般电容问题的概率比较大。

也没见有鼓包或炸裂的电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从电路板背面走线观察,黄色的DC1电容是并联在主电源上的,不是降压电容,和后面的电感组成共模抑制电路, ...

那就可能是EC2失容,更换试一下,或者并联一个好电容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就可能是EC2失容,更换试一下,或者并联一个好电容测试一下

谢谢指导,有时间针对电容再检查一下~

网友:
换那个安规电容试试

网友:
电容量可能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