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请问金士顿240G固态硬盘,CP33238B用什么工具量产修复

楼主(2025-02-05):
请问下这个金士顿240G固态用哪种量产固件!

网友:
PS3111合集包

楼主:
太多固件,不知道哪个呀

网友:
重新开卡吧,这个闪存配PS3111还不错的,先做RDT更好

网友:
这个用群联工具

网友(2025-03-22):
引用 网友A:
ps3111
http://xmrom.kmdns.net:5000/008-Phison/PS3111/PS3111Mod%20ProPlus%20PXAv%E9%87%8D%E5%88%B6%E7 ...

你好,短接后也不识别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