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泰克s300_480g开卡后变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2-05):
如题

好不容易量产后读写速度只有35M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硬盘盒接了usb2.0?

网友B:
楼主内容不充分。是接USB转接卡的速率?还是接主板SATA接口的速率?

网友C:
因为不是原产固件,性能受到影响。

网友:
应该是连接到了usb2.0

网友D:
接3.0的接口也不应该这个速度,直接在主板接口试试。

楼主:
USB3.0硬盘盒,直插的笔记本usb3.0口,

开完卡后识别固态型号是hynix

网友D:
引用 楼主:
USB3.0硬盘盒,直插的笔记本usb3.0口,

开完卡后识别固态型号是hynix

点开卡软件识别颗粒ID,看是什么类型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开卡软件识别颗粒ID,看是什么类型的芯片

不识别,只有海力士这个能刷上,用的是下面帖子的工具

金泰克s300固态硬盘2258xt开卡维修教程H27QEG8M2A8R附软件ID适用AD5C282A0190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3602087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识别,只有海力士这个能刷上,用的是下面帖子的工具

金泰克s300固态硬盘2258xt开卡维修教程H27QEG8M2A ...

短接ROM肯定可以识别颗粒ID,应该就是海力士的颗粒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