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长虹电视遥控器RIF300拆机维修

楼主(2025-02-05):
故障原因是没一点反应,拆开测量电池芯片电压只有0.8,电池电压3.2,检查发现是负极弹簧生锈,壁纸刀刮掉铁锈后就好了,这个遥控器设计的负极看不到,藏在里头,非得拆开才能看到,没有螺丝,全是卡扣,用螺丝刀把手敲缝隙就开了

全家福

弹簧跟红外led引脚设计的都不错,红外led弯折过引脚,保证不会被小孩乱按导致虚焊,万能遥控器可多这种问题,有时候是摔得,有时候是小孩按的。电源引脚是卡在pcb再焊接,强度比直接焊接的好的多。原厂负极弹簧很松,拉长后就不会电池晃动

pcb丝印

按键

芯片型号AD009-043,广州安广电子科技方案,单芯片,全集成

网上最低2.5包邮,买了还没发货,价格便宜,当备用也不贵,

网友:
这款遥控器不好拆开,而且按键不耐油,使用后经常黏糊糊的

网友:
看设计确实要扎实一些。

网友:
遥控器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
竟然还有芯片

网友:
+1,这不科学...

二○二五年二月五日

网友:
遥控器集成度越来越高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硬封的。

网友:
看这包浆程度,使用的时间不短了

网友:
这类小电器越来越精简了,只要一颗单芯片,连外围元件都省了。就是观感上让人感觉很廉价,实际上也真的廉价

网友:
现在晶振都免了,但是估计这个IC里面的程序是定制的,买来直接换上不一定好用。

网友:
遥控器是家用必备了,有的电视一个按键都没有,只能遥控器控制

网友:
竟然不是牛屎

网友:
手感太硬了,最不喜欢锅仔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