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锐豹10W这种手电怎么拆呀!

楼主(2025-02-05):
买的时间长,但没用几次,发现没有刚买的时候亮了,可能灯珠光衰了,不知道怎么拆,拧那个内筒上下移动,但拆不下来……

网友:
用螺丝刀插进去,撬出来。

网友:
你只需大力,其它交给奇迹

网友:
顶部攻击头可以拧

网友:
玻璃那侧 是不是 可以拧开啊

网友:
你试试莲花头能不能拧的动

楼主:
好像得用个专用工具才能拧下来

网友:
灯板是压下去的,只能用螺丝刀撬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得用个专用工具才能拧下来

透镜压板/攻击头是可以拧下来的。

网友:
绿毛巾+大力出奇迹了

网友:
我也有个,不知道怎拆

网友:
多看看,总是能拆开的,只是有的接口拧的紧罢了。

网友:
镊子或小钳子,卡着拧出来

网友A:
要撬开透镜,电路仓从上面取出。驱动板最好换7135无可视频闪调光,换适用调焦手电,圆形光斑投影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撬开透镜,电路仓从上面取出。驱动板最好换7135无可视频闪调光,换适用调焦手电,圆形光斑投影灯珠。 ...

这个开关是五档的,不带记忆功能。

网友:
细尖嘴钳逆时针拧下

楼主:
有人拆开过,但不知道什么原理,借群友2张图,大家看一下。

网友:
前面凸镜那边,应该是可以扭开的

网友:
前部的攻击头环,应该可以拧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