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的光伏储能计划(8.8kw太阳能+6kw逆变+28度电池)

楼主(2025-02-05):
原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8830-1-1.html

详细参数修改成:8.8kw光伏+6kw逆变+28度电池,这几天整理下就发上来分享下~
先来个全功率光伏充电(这个逆变最大充电电流就100A)与充满的

//-------------------------以下部分过程

1.配电箱部分:光伏输入开关、保险、浪涌,AC的输入输出各开关与双电源切换(后再换成自动切换)还是市电表,一个

2. 150元二手保护板,最大充放电120A,是可以并机使用(重点),也可以逆变通信保护(重点)

3.电池包前面板组件(输出、输入端子、250A动力开关,还搞了个DCDC降压成12V给风扇温控器,电池包后部有个高速风扇,如果温度高可以帮助降温)

4.在深圳先整套测试好(先把平台搭建好,先简单测试,再打包带回老家组装)

5.光伏部分(工程量十分大,包括吊光伏板,搭建光伏支架,放PV线,线穿管,地线等等,一共3~4天,单人,吊板三人半天)

6.电池包部分(货架组装、电池包组装、采样线束等等,好在部分提前先安装好,单人也大约搞2天,还有各种参数调整,过程中还搞坏了二张保护板)

//------------完,汇总:工程大、如果不是为了用电自由,真的不值!不过基本实现用电自给自足,整个工程花了差不多2W;后续增加其它用电电器;

  • · wifi|主题: 39, 订阅: 11

网友A:
羡慕,可能也只有有私房的人才能有这动力搞这么大的阵仗。
话说若人家改造旧屋顶,可不可以南边直接用太阳能板当屋顶

网友B:
我们这边高楼太多,大部分时间都会阳光被挡。

网友C:
多少年能回本?一般家庭用电一月300够了。一年才3600.

网友D:
2W,这得用多少年电才能回本...

二○二五年二月五日

网友E:
这下不心疼电费了,空调开起来,不拘谨了,放开用

网友F:
一个逆变器不够的,至少要2个机器并机,顺便问一下你用的是GPRS联网还是WIFI?我的两个机器并机后wifi联网模块无法联网,一直显示离线!

比如一个微波炉1200W,洗个澡浴霸一开2000W,烧个开水2000W,几个电器同时一开就要跳闸了!
其次电池输储能不能低于1000AH,否则阴雨天坚持不了3天!
其次要么逆变器接入220V并用,要么市电主电源用光伏切换器,并且逆变器输出接入家庭网之间要有智能断路器,防止逆变器过载或者电池输出不足负载时逆变器反复跳电,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网友:
lz这个是古瑞瓦特的什么型号

网友G:
电池能用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羡慕,可能也只有有私房的人才能有这动力搞这么大的阵仗。
话说若人家改造旧屋顶,可不可以南边直接用太阳 ...

都是头脑发热的结果,不用羡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高楼太多,大部分时间都会阳光被挡。

这最好是老家才有地方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能用几年?

一般可以做到5000~6000次循环后电量还有75%,所以一般正常使用可以10年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年能回本?一般家庭用电一月300够了。一年才3600.

无法计算成本,也无法回本;都是头脑发热的结果,算是提前交电费吧,也是为了开空调不用时时想差交电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2W,这得用多少年电才能回本...

真的无法计算回本问题,就如6楼哥们说的:这下不心疼电费了,空调开起来,不拘谨了,放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逆变器不够的,至少要2个机器并机,顺便问一下你用的是GPRS联网还是WIFI?我的两个机器并机后wifi联网 ...

谢谢关注!
逆变器先就一台先,不太想再投放太多,后期再如果有必要就再加多一台,并成12KW(一台2600);
电芯我现在是280AH的0.5C充放电,如果满12KW放电(电流大250A,刚好我现在是16串2并的,所以每个电池包就125A也是在电芯充放电规格内);我现在是手动切换开关后期也是想换成自动切换开关;我现在是逆控一体机,如果负载太大时是可以从市电主电源补电(就是电池与市电一起给负载供电;大体:光伏优先给负载供电,如果光伏不足后由光伏+电池供电,再不足后就光伏+电池+市补一共供电)当然总负载不能超过6KW(如果2台并机就12KW); 电池容量问题感觉不太可能真的无限大,都是钱啊,要合理分配使用都是真的,我是比较看中开空调电费问题,这配置也是比较适合我,要空调时天气一定好,不过也要等夏天就比较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下不心疼电费了,空调开起来,不拘谨了,放开用

谢谢关注,空调费用是我比较关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羡慕,可能也只有有私房的人才能有这动力搞这么大的阵仗。
话说若人家改造旧屋顶,可不可以南边直接用太阳 ...

真的有人使用阳光房用光伏板用的,但防水不好做(好像还要打胶)

网友:
造价不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
逆变器先就一台先,不太想再投放太多,后期再如果有必要就再加多一台,并成12KW(一台2600) ...

投资4W,是你的两倍,总装机量9.8KW,双机并联10KW,48伏1000安时铁锂电池,23年9月完成,到目前总发电量8000KW,一星期没太阳第三天就会停机,然后三天阴雨天也能冲满又能用2天。

尤其夏天,空调几乎是24小时开,白天开客厅和卧室5+1.5P空调,晚上只开卧室1.5P。
顺便一说家里一年大概是用7000度电左右,光伏板其实不能算钱,家里阳光房封顶用玻璃的话也要1.5万左右,现在换成太阳能板造价1.2W左右。

现在全部加入了米家控制,手机可以随时监控电池电量,逆变器工作状况,切换市电和离网光伏。
最长记录是1个月没有用过一点国家电网的电。

顺便一说,铁锂是0.1C充电寿命最大化,0.5C太大了。

网友:
有房子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