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安国主控u盘在量产过程中拔掉再量产就失败求助

楼主(2025-02-05):
安国主控u盘在量产过程中拔掉再量产就失败求助,主控型号:AU698X

网友A:
看芯片颗粒是哪种,老的那种带针脚的,可以短接29和30脚来识别U盘

网友B:
找找短接点  看看  短接能不能搞定

网友:
降容低格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芯片颗粒是哪种,老的那种带针脚的,可以短接29和30脚来识别U盘

是黑胶体的

楼主:
我试了的,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找短接点  看看  短接能不能搞定

U盘是黑胶体的且拆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找短接点  看看  短接能不能搞定

u盘是黑胶体的且盘体被胶水粘住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