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奥莱尔aune X5A WAV 数字无损播放器拆解

楼主(2025-02-05):
奥莱尔aune X5A 是一款非常优秀的WAV无损播放器,支持单曲,整轨,但是缺点也一样多,它也只支持wva格式,其它的不能播放。资料其它网站有,怕有版权及知识产权问题,就不复制过来了,本帖子只作拆解,不做评测,官网和论坛都还在,能存活这么久,东西是优秀的。
外壳用的是一体铝壳,设计还算符合审美,如果是平的更好看,好像这也是它的特色,一眼看出来,非常有识别度,我这台是顺回来的,放了几年,也没什么用。

背面特写,背面的电源接口是5525,官方配的是6v,我用5v也能正常用,电源不到1a,HDMI那里是IIS输出,这个非常先进,放到十年后的现在也先进,中间的是模拟输出,右边是数字输出,支持44.1khz的光纤的同轴,它是不需要切换的,模拟和数字同时输出

侧面

内六角,24合一里面有,大家好快去买,比我这个好用

屏幕及按键特写,前面支持遥控器的,我没舍得买遥控,官方客服说还有最后一两个,售后价40元,到手都55了,感觉贵了些。

sd卡特写,这个来的时候配的就是16GB,官方说支持到32GB,手里没有,没测试过,支持读子文件夹

前面的螺丝也是内六角,但是比较大一些,24合一里面也有,大家需要的快去买

拆下前面的螺丝,就能取出面板,非常容易拆

这是后面的盖板,也是四粒螺丝,做工用料都不错,可见是一家对技术执着的公司

这个元件有一粒螺丝固定到机壳上,需要拆下,绝缘用的垫片和云母片都有,弹簧垫片也安排了,细节之处做得很到位。

主板有两块

小主板特写

小主板上的WM8740,来自凌云逻辑,是一款支持 SPI 兼容串行控制接口的立体声数/模转换器 (DAC),支持片上静音、衰减、倒相和硬件可控接口。这款设备接受 16 至 24 位的数据输入以及最高 192 kHz 的采样率。

电容特写,拍照用的是苹果x

小主板背面,是通过插针和大板接连的,然后不锈钢螺丝固定。

34063,DC TO DC电源芯片

双运放,来自TI的5532,不知道为何那么喜欢5532?毕竟比5532更好的运放非常多,也很便宜,5532声音有点厚肥了,但是这台机器,声音和cd非常像,非常干净

整个主板看起来不错

这是一个stc的芯片,有可能是用来播放音乐的

STM32

XC9572XL,赛灵思的可编程逻辑器件,用到这个,也算非常用心了,可见工程师的水平,不甘心用公版来设计

WM8805来自凌云逻辑的S/PDIF 收发器

来自普思-PULSE的65612NL,这个是一个隔离牛

SD卡座及LM1086线性稳压器

25q64的码片,不知道能不能读出来,改里面的程序,用于支持更多的格式

这是一个有源晶振,aune订制的,上面的LOGO,感觉非常不错,耀眼

稳压器

小板的接口,IIS接口那个芯片查不到,估计就是接口芯片了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这台机器非常优秀,可惜不支持除了44.1wav以外的格式,当然,这也是它的优点,不符合标准的直接不播放,也保证了播放的效果,我试过拿普通的转码成wav也没能读,原因不明。

看这个硬件参数,想着改一下,利用现有的输出接口,改成输入,把它当成解码器来用,就是不懂里面的DAC是不是受到STM32的控制,这点需要分析,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这都是非常有空的时候才去研究的事了。

网友A:
没用过这么高级的播放器

网友:
我也没用过了

网友:
WAV文件太大了,要是支持FLAC和APE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么高级的播放器

我也是不舍得花钱买,你懂的

网友B:
这个公司这20年走来也非常不易吧,一年卖不掉几台,卖一台够吃几年?

网友C:
播放格式太单一了,不知道好不好找音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播放格式太单一了,不知道好不好找音源。

对于我来说不难找,我电脑里面大部分都是这种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公司这20年走来也非常不易吧,一年卖不掉几台,卖一台够吃几年?

他们还是有很多客户的,忠诚粉丝,他们有一个论坛,上面技术大佬非常多,看到他们卖东西都不用心的样子,他们应该都是有其它正规收入的,这估计也只是爱好,比如说有新的东西出来,量够了就生产。

网友:
看样子可以!!

网友:
还是用的专门的音频电容。至于为什么用5532,大概是便宜,够用,好搭配。毕竟也算是当时运放皇

网友:
X5S是高端版

网友D:
控制应该是STC芯片 而STM32是负责解码的 固件应该是在STM32里面 要支持更多的格式只能改固件

靠近HDMI I2S输出的芯片应该是数字信号的单端转差分吧?十几年前在节奏幻想曲系列的产品有看到过类似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应该是STC芯片 而STM32是负责解码的 固件应该是在STM32里面 要支持更多的格式只能改固件

靠近HDMI I2S ...

多谢大佬,你分析得有道理,这个有i2s输出,也有点意思,这个机器我现在用来当信号源非常不错,测试的时候,

网友E:
用料基本达到发烧级别,图文并茂,专业注释,精华必备符合,申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料基本达到发烧级别,图文并茂,专业注释,精华必备符合,申精吧。

这?可以吗?我试试看,反正也没损失,这些东西我还不懂。

网友F:
这个最大的缺点是支持的格式少,DAC芯片比较少见

网友:
做工可以,格式虽然少些,一般的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最大的缺点是支持的格式少,DAC芯片比较少见

是的,我想改,那又是一个有点大的工程了,也不太想破坏它了,解码器现在手里面有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