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品胜1.2v电池充电器(PISEN TS-LC003)

楼主(2025-02-05):
品胜充电器 负极锈蚀 拆解一下

网友:
经常用给鼠标电池充电

网友:
也有这个,简单好用,和高端货一样比较喜欢拒充差电池

网友:
质量看起来一般

网友:
LM393+431,还行,不是傻充。

网友:
品胜的产品做工还可以

网友A:
这个比那种一个工频变压器 直接整流充电的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那种一个工频变压器 直接整流充电的强多了

单管自激RCC方案,空载发热明显,好的用芯片方案。

网友:
也有两个这样的充电器。

网友:
小电流傻充,可以用来激活老旧电池

网友B:
电流小,充电时间很长、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小,充电时间很长、很长

1.2V的电池本身也没有多大的容量

网友:
有个大同小异的还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