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给收纳盒和电子产品贴上二维码

楼主(2025-02-05):
一年又一年,买的东西越来越多,记忆力也越来越差。

之前找了一些收纳盒,把零零碎碎的东西装进去,贴上小标签,但是实在太多太乱,有时候一个盒子里放几十个,标签也写不下,然后要用的时候找不到,于是再买再放进盒子里……

后来想到拍照片,要找的时候就翻一下相册,不用开盒子就知道里面放了什么

接着考虑到我不止一两个手机平板,要每个都能查看照片,就把照片放到路由器里,通过文件管理或者浏览器打开

不管怎么操作,都需要好几个步骤,我懒,我需要解锁手机就能显示照片,于是我给盒子贴上了二维码:

具体操作就是,解锁手机,对着盒子的二维码,手机弹出那个盒子里的照片:

扩展操作:

有不少非常规的电子产品,设置比较繁琐,一年设置不到两次,用的时候找说明书,我贴上二维码,手机扫一下就弹出使用说明:

网友:
好主意,厉害了

楼主:
下面那个塑料元件盒里面也能装不少,现在都用贴片元件,全系列的电阻电容一个盒子就搞定了:

网友:
你这专业,俺是爱好小玩家

网友:
哈哈,我都是乱扔

网友:
这个办法好,我也是经常会忘记,往往用到时总是回想不起来,后来也是通过拍照的方式来备查,感觉也很顺手,因为将所有拍照放在一个U盘里,U盘平时就插在一个机顶盒上面,当然这个机顶盒已经不再有视频解码功能,而是一个自己用的NAS,看照片时通过手机浏览,也可以直接打印出来,只要打印机也插在盒子上就行。这都不再通过PC和笔记本了。

网友A:
没看懂一堆破烂里面是什么

网友B:
你这类似仓库系统了,再把来源信息(网店,参数,价格等)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类似仓库系统了,再把来源信息(网店,参数,价格等)加上

好主意!

二○二五年二月五日

网友C:
应该用nfc标签就更好了,还可以修改

网友D:
挺好的!中间显微镜?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一堆破烂里面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打印这么个标签,过了几天我自己都糊涂了,其他盒子好歹还能猜出个大概,这个直接无解。有些东西找不着,就怀疑是不是在这个盒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用nfc标签就更好了,还可以修改

刚开始也考虑用nfc标签,不过我平板不支持,而且用nfc标签的话,我也不会存多少文字信息在里面,还是一个超链接。二维码的话,我不用动它,到时候直接把照片替换掉就行了,照片的命名是按照位置编号的。

网友:
这得学习
不乱了,不过整理也要不少时间。

网友:
另一种提示

网友:
扫二维码显示照片,办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挺好的!中间显微镜?能分享一下吗?

只有放大功能,路边捡的26寸屏,摄像头前面加了个微距镜头,用的视频信号,没有延迟。

这个镜头优点是物距较长,焊电路板的时候,上面空间足够,不影响操作。

最大可以把1cm*6mm的面积撑满整个屏幕,对付0402之类的小元件没有压力。

网友:
不错哦。我也一直想这样,但一直没干。。。。

网友:
工作与生活资料的收纳使用的确是件麻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