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丰田专用行车记录仪,排线断裂坏的

楼主(2025-02-05):
大概长这样,已经暴力拆解,外壳没了,就不拍了,坏了,一直亮灯不会拍

直接上内部照片

还是双层板的,拆开

为什么坏了呢,怀疑是排线问题,断了不少,有点特殊,不好买啊,放弃

网友A:
遭遇了什么?排线断成那样。

网友B:
这种垃圾玩意呀  PDD好多啊 我买了一个 80多 号称原厂隐藏式 买来和我车玻璃不合适装上去 奇丑无比 给我拆了 麻烦的是还是要接保险取电那种 白白走线半天 线懒得拆了 直接留着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遭遇了什么?排线断成那样。

塑料件受热形变了,很厉害的形变

网友:
排线拆断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垃圾玩意呀  PDD好多啊 我买了一个 80多 号称原厂隐藏式 买来和我车玻璃不合适装上去 奇丑无比 给我拆 ...

你要是不打算停车监控就没必要保险取电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塑料件受热形变了,很厉害的形变

排线问题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买不着的话,打磨下焊接,就是需要细心

网友:
飞线可以搞一下

网友:
无线网卡那里爆浆了吗

网友:
多数都是储存卡问题

网友:
有没有查过卡还是不是好的,
我的就是卡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
飞线安排上

网友:
这软排线不好修

网友:
可以飞线试试没准能救活

网友:
带天线,难道有WiFi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塑料件受热形变了,很厉害的形变

机械硬盘磁头排线也是消耗品。最初只装系统希捷320G直接掉盘,另外2个分区在2T紫盘备份系统,拆开坏的希捷,内停磁头排线断裂。后来2T紫盘零磁道受损,好在能导入新的4T紫盘。记录仪买F68运动相机替代,体积小可设置熄屏记录,联咏96660耐用方案,IMX291好感光片。

网友:
恐怕没法买到一样的排线,得飞线才行

网友:
暴力有点可惜了,其实可以给排线做个微创手术修复的!

网友:
飞线呗用那种直接焊不刮漆的漆包线

网友:
这玩意大几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