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进水电磁阀有关不住的风险吗?

楼主(2025-02-05):
常闭电磁阀会不会断电了卡壳没能止水??(在0水压的电磁阀遇到过,断电后一直震动未能关闭)

会不会内部崩裂导致水漫金山?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A:
只要你没装反,东西质量又过关的话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
维修中经常遇到电磁阀由于水垢或杂质卡在密封垫圈处,造成无法复位而进水不止,复位弹簧断裂或阀芯卡滞很少遇到。

网友:
不至于吧,很少看到净水器漏水的

网友:
看质量过关不过关

网友:
谁都不敢保证

网友:
不论是否大牌子,电子或者机械部分都有开关寿命,断电自锁也就是弹簧推动,这个就看弹簧的压力系数何时达到失效,压力比水压力低就失效

网友:
会,特别是水质不好的,很容易就关不紧

网友:
我09年安装的太阳能上水电磁阀现在依然正常使用。

网友:
任何产品都可能出问题,问题也各种各样。。。。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没有100%可靠的产品。

网友:
再好的配件,总有寿终坏的一天。

网友:
当然有可能,更大的工业型号也是经常坏的。特别是水质硬的地区。家里的商用空气能热水器和太阳能联动集热的,水质不太好,这个部件基本2年寿命。不过我那个是控制的循环水箱,不会水漫金山。进水的冷水因为水垢少,寿命要长不少。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没装反,东西质量又过关的话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万一的事也经常有

网友:
生锈卡涩、水垢卡涩、水中渣滓导致卡涩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