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vga这种垃圾接口为什么还没淘汰?

楼主(2025-02-05):
现在各种高清接口多的是,为什么还要用vga这种垃圾接口?
办公室的投影仪,经常出现各种问题,信号不清楚,还容易出现各种莫名干扰。上班第一天要开会,又遇到这个问题。
下午自习查看了线路,发现投影仪和电脑之前的视频传输,被之前的实习生用vga连接了。个人猜测可能是这个问题,到库房领了一根高清hdmi数据线,换了后,各种问题都消除了,信号质量非常好,没有一点干扰。为了排出问题,又换回原来的vga,发现又出现了各种干扰,投影画面出现一闪一闪的。把电脑上的网线拔了,效果好一点,画面闪动频率小了一下。
现在很多设备都自带高清接口,真没必要还有vga了。

网友:
现在好多电脑主板已经没有VGA接口了,有HDMI接口肯定优先HDMI

网友:
HDMI  有些电脑没有   需要准备备用接口或转换头    比如   苹果笔记本

网友:
线不好,,或者端口烧了,,跟接口有啥关系。。hdmi就是没有固定螺丝。

网友:
VGA接口在个别老的笔记本上仍然有。如联想X220,同时也有更高清晰度的DP接口

网友:
很多旧设备上还在使用

网友A:
发挥你的动手能力,把投影仪拆开,把vga接口拆下来,永绝后患。
骂VGA不解决问题

网友:
显示器大多还是VGA口啊

网友:
只能说优选HDMI,毕竟高清的
没有HDMI那你也只能VGA,HDMI坏了,你也只能退而求其次VGA
VGA接线简单,最少好像4线就能工作,HDMI行吗?
VGA最多干扰,HDMI线接触不良直接OVER
HDMI线长了,必须专门的好线材才能用,甚至用那种HDMI中间是光纤传输的才稳定,否则随时可能中断。
这在直播过程中太长见了,所以专业视频传输的不用HDMI,转用SDI的接口,有卡子,不容易断。

网友:
接口老旧不代表不好,至少没有带宽问题,不像HDMI有带宽不够问题!
HDMI也未必都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挥你的动手能力,把投影仪拆开,把vga接口拆下来,永绝后患。
骂VGA不解决问题
...

二○二五年二月五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挥你的动手能力,把投影仪拆开,把vga接口拆下来,永绝后患。
骂VGA不解决问题
...

这个才是根治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挥你的动手能力,把投影仪拆开,把vga接口拆下来,永绝后患。
骂VGA不解决问题
...

我用胶带把vga覆盖上了

网友:
2020的办公电脑还是VGA呢,09年买AOC22寸,随机VGA颜色差一点点,叫老板送的DVI线当场测试花屏,最后把老板电脑上的DVI线拿走了

网友:
别着急  随时淘汰

网友:
可能为一些老设备准备的

网友:
很多显示器只有VGA

网友:
慢慢会淘汰的

网友:
vga怎么就垃圾了,谁还不是光屁股出生的?
我遇到两台正规大厂出品机顶盒,都是HDMI接口接触不良,起码这方面vga比HDMI强多了

网友:
“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天天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