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家要重视 手机屏幕和LED灯的频闪对眼睛的伤害

楼主(2025-02-05):
以前只听说过LED灯的频闪问题,但一直没在意, 直到上月换手机才深有体会这个频闪对眼睛的伤害。

2023年买的note12 手机到上月换手机,  这一年时间里看手机一小时左右就很累眼, 我一直以为是我眼睛出问题和加上手机使用过度。 从没怀疑手机的屏幕频闪。
到上月我换了moto G55手机, 这个手机用起来并没有以前那个 那么累, 看介绍说这个是LCD屏, 这前那个是OLED屏。

跟着我又疑问,家里用的LED灯有没有频闪?
于是我用光电三极管搭了一个简单电路,配合示波器 看看有没有频闪, 因为示波器移动不方便,我就测了房间两个灯和手上两个手机屏幕。
  结果测到 有一个LED灯管 有72KHZ频闪,很严重,  另一个LED球泡没见有频闪。    两个手机的屏幕开到最亮,白色背景, moto G55手机 没见到有频闪脉冲,  另一个见有尖峰脉冲。频率大概70khz

问题来了:LED灯这个72KHZ频闪对眼睛有没有伤害?

网友A:
看屏幕时间长了眼睛有点畏光

网友:
楼主搞得这么专业,厉害。

网友:
看手机久了最好远跳望一次,手机拍照时也会发现这种闪烁,然而手机镜头马上就适应和调整了,其实是有50Hz和60Hz的频闪自动调整。

网友:
LED肯定有频闪的,所以买台灯一定要买无频闪的,无频闪和高显色的台灯都很贵

网友:
改成墨水屏

网友:
想无频闪,就用电池直驱动的LED或者灯丝。

网友:
所以现在的手机厂商用高频率来抵消.手里在用的IQOO Z8 LCD屏用着很舒服..

网友:
频闪手机开拍照界面拉低亮度就能看出来,办公室都换了led灯管,但是有两个频闪,其他没有,截图看不清楚,动态很清晰,截图能看有一个颜色不正常,实际就是频闪 频闪严重的话整个画面都能看到黑条纹

网友:
再上一个频闪严重的,这个拼夕夕买的号称无频闪,实际闪瞎眼
像上一楼10几个灯里有1,2个有频闪影响不大,但是主要照明有频闪绝对要瞎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屏幕时间长了眼睛有点畏光

我之前的手机就是这回事

网友:
之前发现led灯似乎是高频率的,不明显

网友:
没办法,被伤害习惯了。

网友:
有没有危害?看楼主用着累不累呗
led灯频闪是可以解决的,用恒流驱动就行了,但大部分厂家为了省钱都用pwm驱动,所以闪得厉害。

网友:
尽量做到科学用眼

网友:
低端OLED比LCD伤害大多了

网友:
灯光的频闪只要频率足够高,就可以忽略了。不过你这个照明环境,伤害更严重,花点钱弄好点的光源吧。

网友:
其实我觉得是厂商在误导消费者,屏幕伤眼不是因为频闪,毕竟lcd屏的背光也是led,它和oled屏的区别就是一个是反射光,一个是直射光,相当于一个是把光打到墙上再反射到你眼睛里,一个是眼睛直视led的光,所以其实伤眼的问题是因为lcd和oled屏的工作原理不一样,当然,也有led蓝光伤眼的问题。

网友:
不要长时间盯着就好点.我基本给孩子都会用比较好的光源

网友:
搞两个LED灯,一个直接接电源,另一个接电容,再接电源,这样其中一个闪的时候,另外一个因为有电容,电压相位滞后它不会闪,达到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