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025年第一拆:阿尔郎电动滑板车后尾灯拆修及正式启用

楼主(2025-02-05):
去年夏天淘了一台阿尔郎电动滑板车,短途代步用,当时就发现了后尾灯不亮,一直也没有空修理,过年期间得空拆开看了,用时2个小时吧,中间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吧,当时以为是后尾灯坏了,拆开后发现里面是6个led灯珠,逐个测量都没有问题,然后就查看供电,发现了端倪,控制器出来是3线插头,而灯的插头是2线的,两个插头的定义不对!!!阿尔郎的品控堪忧啊哈哈,控制器出来的定义是负正负,灯线插头定义是正空负,所以,这个灯从出厂时就没亮过的,真是奇葩事了啊,把灯线插头正极调到中间就正常亮灯了,唉,早知道就不拆后尾灯了,花的时间几乎都在固定那灯线上了,很简单的事给搞复杂了,最开始先检查供电就好了,也就10分钟搞定的事,引以为戒了。图中灯线是调整后的了,破开原来正极的孔调到中间的孔了

网友A:
出厂是坏的?出厂时就没捡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厂是坏的?出厂时就没捡验么!

出厂时就没有亮过吧,因为两边线序定义不对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厂时就没有亮过吧,因为两边线序定义不对称的

小事,连厂家也都没人管了,多儿说理去?

网友:
看着做工有些山寨

网友:
神奇的故障,出厂检查居然漏网了

网友:
应该是二手货吧,新出厂的肯定能亮。

我也淘了一个希洛普滑板车,花钱不多但后续却拖入泥潭了。

网友:
真没想到原来是是线调换了

网友:
这有点奇怪呀

网友B:
出厂应该有检测吧,故障也是竟然线序问题????

网友:
这真的是搞笑啊

楼主:
就是线序的问题,这车是淘的二手,但是上家没必要去搞这个,或者维修师傅欺负他给搞坏尾灯线序,没必要的事。我花了2个小时,主要就是拆和固定那个灯线,灯线进电池仓的位置我没动,原封口胶很瓷实,外边的线预留就很短了,感觉前边应该是没有维修过的,所以发这个帖子就是想和大家说一下最好先查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厂应该有检测吧,故障也是竟然线序问题????

纳闷就在这里啊,品控不至于吧?

网友:
一般中间空,的三线插头

网友C:
这个能上路吗,交警管不管?

网友:
整个设计和做工只有2个字简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能上路吗,交警管不管?

这个没感觉查过啊,当然了,严格肯定得戴头盔了吧,我这离得很近,2公里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感觉查过啊,当然了,严格肯定得戴头盔了吧,我这离得很近,2公里左右 ...

2公里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
很可能是出厂检验的工厂打了个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