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电路极其简洁LED照明恒流驱动器 附:76DYL丝印开头型号对照表

楼主(2025-02-05):
型号为3-4W

无需启动电阻、外部VCC电容和辅助绕组既能实现芯片自助供电,外围电路极其简洁。

丝印76DYL8W02D芯片型号为士兰微SDH7611ASTR

整流桥堆型号为MB10F

初级滤波电容为400V2.2uF

次级整流二极管型号为ES1J

次级滤波电容为50V22uF

限流取样电阻为1.5欧姆

输出功率为3-7W

网友A:
隔离型的,看着还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型的,看着还不错啊

技术进步了,电路都差不多啊

网友:
看起来质量不错

网友:
相对于现在新出的无变压器驱动,这个驱动已经可以说是非常有料了。

网友B:
隔离型的,现在很少见到了。

网友:
这个用料有点省,不过不影响使用。

网友:
不错

隔离驱动

网友:
是隔离型的电源。

网友:
隔离电源的驱动器

网友:
很常见的恒流驱动板

网友:
东西是越做越抽条

网友:
用料简单啊

网友:
功率有点小

网友:
使用还是没问题的  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输入电容那里有点热的

网友:
集成度挺高的

网友:
楼主认真仔细搜集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离型的,现在很少见到了。

拼夕那很多3瓦是隔离型,不支持高压芯片LED贴片灯珠,得另买3伏仿流明灯珠串并联组合,可固化导热硅胶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