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小继电器惹的祸 — 西门子电热水器的维修

楼主(2025-02-05):
家里几年前装的西门子电热水器年前突然罢工了,机子通电但不加热。也是懒得自己动手,想着让师傅上门快一些能年前修好,于是报官网。
第二天师傅就上门,拆开侧面板量了一下加热棒,没烧。于是判断是控制板的问题,但是没有备件,碰上春节,得等至少两周。而且不是换元件,换完一块板,这是西门子电热水器的通病。报价三百,上门费80。
我想既然加热棒没有问题,也看了一下电路板,大概知道是继电器故障。于是撤了单,付了上门费让师傅走了。
热水器的图就不拍了,西门子电热水器都长一样。

这是开了侧板的图,量了电热棒,没断

电源板藏在下面,拧出螺丝把它掏出来

黑色的方块是继电器,大概率是它的问题
整块板取下,用12VDC测试,继电器动作正常,但是触点闭合时阻值无穷大
确认继电器故障之后在马云家下单,正好有红包,几毛钱到手

到货后换上热水器工作正常了

换下来的继电器

开膛,里面是这样的,从侧面看触点明显氧化

把簧片掰出来,可以看到触点已经烧蚀

看来西门子电热水器的寿命被这继电器限制了,触点质量不行就得几年一换。
所以,大家有用大功率电器的,如果是机械继电器控制(像西门子电热水器)出了问题,官方维修没毛用,只知道换板,自己几毛钱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A:
改成固态继电器呢,这个估计还得坏

网友:
银触点变成铜触点,寿命肯定不长

网友:
厂家设计用这么大的继电器就是计划报废,自己完全可以改个大一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成固态继电器呢,这个估计还得坏

改固态也得坏,成本还高

网友:
以西门子的品牌溢价,这个完全可以上松下的继电器了,寿命会再高一些。

网友:
感觉16A的腿好细啊。

网友:
自己动手,查找故障,成功修复!考虑到拆装不方便,应该更换质量上乘的继电器

网友:
80块挨的冤了

网友B:
前几年我也换过自己家里的海尔电热水器的继电器,如果换成固态继电器肯定非常耐用,现在也不贵,只要十元左右。

网友:
换成比坏的大一号的继电器耐用

网友:
继电器电流接近极限了,换成那种凸字型的松乐的继电器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成固态继电器呢,这个估计还得坏

固态,你就等着直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年我也换过自己家里的海尔电热水器的继电器,如果换成固态继电器肯定非常耐用,现在也不贵,只要十元左 ...

继电器损坏是所有电热水器的通病,我家的我也换过继电器,但是千万别用固态,固态击穿直通的概率还是蛮高的。

网友:
完全断开220v,固态继电器做不到,再好的固态也不适合用在直热式热水器上

网友C:
楼主完全有维修能力呀,80块都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完全有维修能力呀,80块都浪费了

不是说了想快点修好用上吗?结果来的师傅只是换件工

网友:
现在的电热水器功率越来越大了,基本上要3000W了,所以烧触点不奇怪了
我把老家的电热水器两组加热棒取消一组供电了,就是1500W,60L的热水器慢慢烧

网友:
厂家的售后肯定是板级维修的,不会给你换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