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中国码电波钟改造之成品钟重制

楼主(2025-02-05):
一、成品钟选择

DIY钟表除了控制板软硬件设计外,找到合适的外壳是比较困难的,即便有工具打磨,做出来的东西也比不了开模生产的成品。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数码钟:省电,显示内容全(公历+农历+带秒显示的时间+温湿度),满足这样条件的LCD电波钟能买到的只有MaxHome-8881和MaxHome-8888,前者尺寸小一些,手上有2个MaxHome-8888,其中1个部分按键失灵,正适合用来改造,新买的1个MaxHome-8881发现其显示对比度不足。

下面以复制MaxHome-8881控制板为例简述复制过程。

二、信号测试

拍摄LCD触点图,标注触点编号。

第一步,用万用表蜂鸣器档两两测量所有触点,查到独立的触点数,连在一起的也记下。

第二步,用一个12x12轻触按键控制电源通断(用脚踩按下按键),两手各执一个示波器探头每次测量2个触点,测量上电全显几秒的驱动信号。
以触点11、12信号为例,从波形看出LCD电压≈5V,1/3偏置,从波形特征猜测,触点11是SEG,触点12是COM。

结合第一步测得的独立触点和非独立触点连接测试结果 ,猜测LCD屏属性为:8 COM x 25 SEG;VLCD=5V;偏压比=1/3。猜测各触点属性如下图。

可以直接驱动这个LCD屏的单片机可选小华的HC32L136JCTA等,实际选择性价比更高的HC32L196KCTA。

三、抄板

对这个电波钟来说,LCD屏驱动触点和PCB固定螺丝孔是关键尺寸,其它非关键触点位置可以灵活调整,在螺丝孔位置固定的前提下,控制板可按需调整尺寸。抄板最好的办法是用扫描仪扫描控制板,但是,手上没有扫描仪,只能用手机拍摄大概位置和尺寸,拍摄时,打开参考线,使控制板四角尽量在矩形框四角上。拍好后截取控制板部分,调整为黑白图片,可按需调整黑白阈值。

用2.0cm间距排针大致比划一下发现,相邻两个LCD屏驱动触点中心间距2mm,用卡尺测量板子长≈109.16mm,宽≈56.02mm,将拍摄的图片按此尺寸导入嘉立创EDA,再测量LCD屏驱动触点,LCD触点宽度≈1mm,间距≈1mm。根据螺丝孔黑白边界大致放置螺丝孔,螺丝孔尺寸、位置可以结合其它螺丝孔的参数仔细调整,确定螺丝孔尺寸=2.5mm。

将包含LCD驱动触点和螺丝孔的部分做成PCB封装,当需要调整板子尺寸时,确保两者的相对位置不变。

将制作好的PCB封装1:1打印到纸上,将打印纸叠在原控制板上,用亮度较亮的灯或强光手电从底下照上来,目视LCD屏驱动触点和螺丝孔是否重叠,如果有偏差,根据目测差距调整封装,然后再打印对比,直到两者尽量重叠。

四、重新设计控制板

以HC32L196KCTA为主控,用SHT35代替原热敏电阻、湿敏电阻实现的温湿度测量,加上BMP280增加大气压测量,加上TF卡座做数据保存。

LCD屏驱动触点要做沉金处理,这个LCD钟原控制板高度超过10cm,恰逢JP修改免费打板规则,可以在JP免费打沉金板。
在JP打的沉金板金灿灿的,看起来比在JLC打的沉金板金黄一些。

5、设计功能验证程序

焊好主控芯片和最少必要外围,编写简单功能验证程序验证,第一步验证LCD屏显示,发现LCD屏显示效果极差(对比度太低,字符只灰蒙蒙若隐若现显示),反复调整参数均无改善,最终发现是因为LCD屏COM和SEG间电容太大,主控内部LCD电压分压电阻太大导致LCD驱动信号上升太缓导致,芯片参考手册说使用外部电容分压可以增强驱动能力,恰好外部电容分压的几个引脚都都焊盘,改为外部电容分压后,显示效果尚可,只是稍微有点抖动。

填充所有点显示缓冲区验证LCD屏可以全显,证明LCD屏驱动触点定位误差很小,可以使用。逐点测试每一点与现实缓冲区的对应关系。
将之前写好的的计时、BPC解码程序、公历-农历转换等程序添加进来,温湿度暂时用固定值代替,仅用于显示。

用之前做好的BPC信号模拟装置发射68.5KHz对时信号,在白天信号差的时候也可以验证BPC对时。

经验证,基本的计时、对时功能已实现,再加上温湿度、大气压测量就完整了,遗憾的是,因为LCD显示需改为外部电容分压,需用LQFP80封装的芯片实现,要重新设计控制板。

等所有功能完成后再发布软硬件。

网友A:
这就是新作个钟表

网友B:
厉害了,工程不小;

网友C:
这个不容易,虽说是翻版,实质上是新作,关键还涉及到软件,楼主在这方面专研颇深,是软硬件高手

网友D:
围观精品贴出炉

网友E:
这个牛逼!等于重新做表了!

网友F:
真用心啊。细心,耐心

网友G:
我就是看看,这就是重新做个表

网友H:
国产电波钟谁来把价格打到日波平齐

网友:
买了几个类似这种的表
每个温度都显示不一样
时间也有快有慢的

网友:
支持楼主的改造,建议增加WIFI定时打开校时比电波校时好,很多地方收不到电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新作个钟表

就是用原来的壳子和LCD屏,功能重新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工程不小;

工作量确实好大,主要是抄板费了不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容易,虽说是翻版,实质上是新作,关键还涉及到软件,楼主在这方面专研颇深,是软硬件高手 ...

主要是抄板和画板比较费时,这个钟功能比较简单,软件只需对着说明书写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围观精品贴出炉

只是爱好而已,现在,这种钟不流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牛逼!等于重新做表了!

功能不复杂,就是抄板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用心啊。细心,耐心

做这种活确实很费脑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就是看看,这就是重新做个表

除了壳子和屏,大部分是重新设计,旧的无法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国产电波钟谁来把价格打到日波平齐

国产电波钟不贵,我改的这个当时卖138,现在都没的卖了,现在可选的比较少,厂家都喜欢做wifi对时的钟表了。